ATmega8 ADC转换帮我看看函数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2-12-18):
以下函数输出结果不对,本来相得到10位ADC结果,可总是到255就没了,并且在电位器转动中出现多个255。

uint8 adc(void)
{
        uint16 ADCdata;

        DDRC &= ~BIT(PC0);
        PORTC &= ~BIT(PC0);

        ADMUX = 0x40;
        ADCSRA = 0x85;

        ADCSRA |= BIT(ADSC);
        while (!(ADCSRA & (BIT(ADIF))));

        ADCdata = ADCL;
        ADCdata = ADCdata+ADCH*256;

        return ADCdata;
}

网友:
你的函数都是uint8的,装不下16位啊

网友:
路上说的是 函数返回值类型定义与要返回值类型不一致 不匹配

网友:
不知道LZ的uint8和uint16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晚上搞晕了,才看到函数返回值是uint8,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