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插头叫什么名字?功放上线路输出到后级输入的...

楼主(2012-12-19):
如题,请教这种接头叫什么名字,淘宝上搜插头,看的头晕也没有找到

网友A:
是不是论坛12点后在维护???次次都看不到图,,,是RCA头不???

网友B:
学名RCA,俗称莲花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论坛12点后在维护???次次都看不到图,,,是RCA头不???

我是说图中黑色的那个短路用的插头,不是插座,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名RCA,俗称莲花头。

我是说图中黑色的那个短路用的插头,不是插座,谢谢你的回复,一个老机械工程师送我的功放,这个短路用的插头丢了,还有个问题,有时候敲击电路板,就像敲击话筒一样能听到敲击声这是怎么回事,这时没有插话筒

网友A:
我只知道通俗的叫法:叫短路插或者桥接插,,一般不接其它前置的话,,拆开来直接用焊锡短路就是了,,,听到卡拉卡拉的声音是线路板有虚焊了...

网友:
自己拿个线焊接一下就可以,在里面又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通俗的叫法:叫短路插或者桥接插,,一般不接其它前置的话,,拆开来直接用焊锡短路就是了,,,听 ...

嗯,确实叫短路插,淘宝上搜短路插找到了,名字叫香蕉插头短路插,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确实叫短路插,淘宝上搜短路插找到了,名字叫香蕉插头短路插,谢谢各位的回复 ...

香蕉短路不是这个哦,是插万用表那种.
莲花或者rca短路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香蕉短路不是这个哦,是插万用表那种.
莲花或者rca短路才对吧

嗯,香蕉短路插看起来粗一些,搜短路插能找到和图中完全一样的插头

网友:
短路插,可以选择内置前级或外置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