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CD是显示图片,怎样处理的?

楼主(2012-12-19):
在网上找了几张单色的图片,用SHOTOSHOP凸简单的处理了一下,转化1位的位图,可以在单色的屏中,显示出来是不什么好,不知道各位是什么处理的?

网友A:
有个灰阶图软件吧,通过单色点的疏密来表现浓淡,看看诺基亚3310什么的图片就知道了,

网友:
你的标题不合格,小心封号,赶紧改掉

网友:
标题不合格,最好改改。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灰阶图软件吧,通过单色点的疏密来表现浓淡,看看诺基亚3310什么的图片就知道了, ...

大师能说是一下是什么软件不?

网友A:
图像处理或其他应用中(如点阵LCD图像取模)有时需要用到黑白二值图像,即灰度只有0和255两种取值的数字图像。

产生二值图像的方法有很多,通常可以采用阈值法进行计算机编程处理,例如采用C语言或Matlab编程实现。但对于不太熟悉图像处理算法或没有较多时间编程的用户,就需要利用一些现有软件进行二值图像的转换。

但经过网络搜索,发现通常采用编程算法实现二值图像转换的比较多,一些图像处理软件(如PS,ACDSee)也只能将彩色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而没有转换为二值图像的功能。

昨天调试12864LCD时,碰到需要采用二值图像进行点阵取模的问题,结果利用PS和ACDSee都没法产生黑白二值图像。隐约中记得某软件具有将图像进行4种模式转换的功能,其中一种就是黑白图像。后来无意中想起来,一试,果然很方便。

行文至此,继续卖关子。我要先说一句:强大的Microsoft!强大的Word!

没错,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Microsoft Word:在Word中插入一张彩色或灰度图像,打开“编辑图片”工具栏,第二个按钮为“颜色”,可进行“自动”,“灰度”,“黑白”,“冲蚀”四种模式的转换,选择“黑白”,即将图像转换为二值图像,然后再提取Word中的图像,就方便地完成了从彩色或灰度图像到黑白二值图像的转换。

网上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像处理或其他应用中(如点阵LCD图像取模)有时需要用到黑白二值图像,即灰度只有0和255两种取值的数字图 ...

谢谢大师分享啊!这个搞了几天了,想用个图片来做个界面,老是做不了?

网友:
系统软件的画图工具不就有转化BMP格式的功能嘛
打开图片 另保存为BMP格式不就可以用取模软件 取得了

网友:
还是自己写程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