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Dragon 烧写 ATmega32U4 错误

楼主(2012-12-19):
小弟初来乍到,正在研习 AVR 单片机,经常遇到这样的错误,不知大侠何解?

AVR Studio 4.19 + AVR Dragon ISP 烧写 ATmega32U4 QFN 封装 配 16MHz 晶振(22pF 电容) 错误:

难道是焊接问题吗?

网友A:
你会不会是用的JTAG口,然后在这里面选ISP的下载方式?

网友B:
连线,供电,熔丝,ic损坏,就这几种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不会是用的JTAG口,然后在这里面选ISP的下载方式?

确认是 ISP,板子上只有一个 ISP 6PIN 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线,供电,熔丝,ic损坏,就这几种问题了。

连线和供电小弟再检查一下,关于熔丝位的问题,AVR Studio 在芯片选型选好之后,会自动设置熔丝位吗? 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