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后的R,C,D。(标题不合格,ID将被封锁)

楼主(2012-12-19):
如图,这个PWM信号后面的R,C,D什么用途,始终想不通,莫非是要降低沿的陡峭程度?请高手解答一下,谢啦。

网友A:
后面接的可是场管跟电感呢?一般是抑止关断过程中产生的电压尖峰哦

网友B:
改善波形用的,具体等待楼下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接的可是场管跟电感呢?一般是抑止关断过程中产生的电压尖峰哦

后面接的是光耦,光耦之后是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善波形用的,具体等待楼下解答了

能具体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接的是光耦,光耦之后是驱动芯片。

如果这个波形上升沿有正过冲,下降沿有负过冲那就可以用这个电路改善一下波形,要不然适得其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波形上升沿有正过冲,下降沿有负过冲那就可以用这个电路改善一下波形,要不然适得其反 ...

嗯,谢谢啦。如果我找到其他的解释马上写在下面。

网友C:
这个就是RCD尖峰吸收电路,没有加这个电路你会发现PWM上升沿会有振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RCD尖峰吸收电路,没有加这个电路你会发现PWM上升沿会有振铃

RCD的参数值有没有什么选择标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