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D TUEN扫描到84840MB处坏道,如何修复?

楼主(2012-12-19):
联想B460笔记本2010.11.25号买的.用了二年,速度突然变慢,昨天用HD TUEN扫描到很多坏道?如何修复?例如:84840MB处出现坏道.
怎么隔离这处?

网友A:
这样的硬盘就别修了,换吧~~~   很不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硬盘就别修了,换吧~~~   很不安全了

是换了一个装上去了.想把这个把坏的隔离开来,做备份盘用.备份盘少用,一般都不会坏.

网友A:
你先确定坏道所在扇区的范围, 然后分区时候屏蔽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定坏道所在扇区的范围, 然后分区时候屏蔽掉就好了~~~~

扫描到是84840MB处,如何隔离这处呢?

网友:
在80G以后的空间建个分区把坏道都包含进去

网友:
在80G以后的空间建个分区把坏道都包含进去.然后删除那个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