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两个光驱做个激光雕刻机,不知怎么驱动,求指教

楼主(2012-12-19):
并口一个IO,步进电机四相,要用什么芯片驱动?

网友:
我直接淘宝买了个驱动板

网友A:
我也是在纠结中呀,光驱步进马达电流一大发热太利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在纠结中呀,光驱步进马达电流一大发热太利害了

感觉这个电机不太适合做激光雕刻机!

网友:
图片忘了发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电机不太适合做激光雕刻机!

点解老兄呀、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我只是没有这么小的驱动板去驱动,用6560的驱动板调到最小电流又串了几个电阻发热都可以烤蛋蛋了,3轴运行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准备送人了,不知用人要不?

网友:
能不能拆光驱上的

楼主:
就是光驱上的

楼主:
8楼还送不送?等着

网友:
楼主 送我吧 哈哈哈哈 我都是直接用 LM298 驱动的

网友C:
不过一个298只能驱动一个步进电机哦…… 楼主不想要就给我 我来做 反正我之前做了一个送 MM 了

网友:
直接用单片机驱动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一个298只能驱动一个步进电机哦…… 楼主不想要就给我 我来做 反正我之前做了一个送 MM 了 ...

一个不行,就整两个呗

网友:
能雕刻什么呢,功率不高。

网友:
其实这个应该是未来的方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8楼还送不送?等着

没问题送你,给个地址,这个不犯规吧?

网友:
这机器做的挺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