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种发声装置较小的电流就可以得到较大的声音?

楼主(2012-12-19):
驱动电压为4.5V,希望得到类似报警的刺耳的声音,用喇叭还是蜂鸣器使用较小的电流就可以得到刺耳的声音?

网友:
有源蜂鸣器已经很响了,电流几十mA;

你要再想减小,就得用 压电片+谐振腔+谐振电感 了,这种方案电子表中经常见

网友A:
类似报警的刺耳的声音
这个要看你定义了.如果是防盗报警,标准的安防界都是12V的供电,那个声音呀,白天是整栋楼,晚上是整条街.
银行都是那种

网友:
恩恩赞同楼上,那得看你的需要。而且决定的因素不止电压

网友:
把电压升高到2000V,去电别人,很小的电流就能制造很响很刺耳的声音。
注意,电流一定要小,大了把人电晕电死的话就不会有刺耳的尖叫声了。

网友:
鞭炮,电流用来点火,炸响靠炸药

网友:
用tda2822接成桥式,可得到接近2倍vcc的驱动电压,对低压系统很好用。
如果你站在它旁边,足够让你非常想去关掉它!

网友:
变压器+蜂鸣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报警的刺耳的声音
这个要看你定义了.如果是防盗报警,标准的安防界都是12V的供电,那个声音呀,白天是整栋 ...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可是我发现有些安防产品的长期beep他那个蜂鸣很热,久会不会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