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有 3D 转 C 的软件?

楼主(2012-12-19):
国外有看到实做的影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软件产生后给 NIOS II 使用?

网友A:
用FPGA开发3D图像处理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PGA开发3D图像处理器么……

因該說 3D 動態處理器,目前站內的都是 3D 貼圖而已.

网友:
很是没有明白楼主的意图。
如果仅仅是3D图形转C的话,还是有的,右半球的DeepExploration就可以将3D模型转成OpenGL的C文件或VC工程,可以直接使用VS编译。OpenGL库的源代码网上也有很多,软件模拟的Mesa也有。
至于你弄个FPGA,我就不明白你到底要做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