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关于流水灯和按键数码管的工作问题?

楼主(2012-12-19):
程序:通过按键来改变流水灯间隔的时间,要求间隔时间在0.1S到5S可调,并显示在数码管上。我写好后出现按按键能控制时间间隔显示在数码管,但是再按开流水灯键,但是隔一段时间再显示流水灯而不是按下流水灯键后就显示流水灯,在这之后就正常了!为什么会隔一段时间后才显示流水灯???谢谢 不知道是不是逻辑出问题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smguan.h"

uint16 counter = 0;
uint16  n=0 ,temp;
uint16 a[3];

code uint8 table_A[]={0xff,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ff,0xff};

code uint8 ledcode_1[] =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code uint8 ledcode_2[] = {0x40,0x79,0x24,0x30,0x19,
                                              0x12,0x02,0x78,0x00,0x10,0xff};            //带小数点
void delay(void)
{
        uint16 i=2000;
        while (i--);
}
/*
*数码管的定义变量显示子函数
*/
void refresh_led()
{
        static uint8 j = 0;
    P0=0xff;
        switch(j)
        {
                case 0:ADDR0 = 0;ADDR1 = 0;ADDR2 = 0;j++;P0 = ledcode_1[a[0]];break;
                case 1:ADDR0 = 1;ADDR1 = 0;ADDR2 = 0;j++;P0 = ledcode_2[a[1]];break;
                case 2:ADDR0 = 0;ADDR1 = 1;ADDR2 = 1;j=0;P0 = table_A[a[2]];break;
                default:break;
        }
}

/*键盘扫描
*/
int key_board()
{
        if(!KeyIn1)
        {
                delay();
                if(!KeyIn1)
                {
                        if(n >= 50)
                                        n = 0;
                                else
                                        n++;
                        a[0] = n%10;
                        a[1] = n/10%10;
                        refresh_led();
                        while(!KeyIn1);
            }
        }

        if(!KeyIn2)
        {
                delay();
                if(!KeyIn2)
                {
                        if(n<= 0)
                                n = 50;
                        else
                                n--;
                        a[0] = n%10;
                        a[1] = n/10%10;
                        refresh_led();
                        while(!KeyIn2);
                }
        }

        if(!KeyIn3)
        {
                delay();
                if(!KeyIn3)
                {
                        if (temp == 0) //如果该键按下不需重新计时,保留该判断
                        {
                                ET1 = 0;
                                counter = 0; //因为你调整速度时该值已经不是零,所以会有等待.
                                ET1 = 1;
                        }
                        temp=1;
                        while(!KeyIn3);
                }
        }
        return n;

}

/*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
void timer1_init()
{
        TMOD |= 0x10;
        TMOD &= 0xdf;
        TH1 = 0xFc;                           //1ms
        TL1 = 0x67;
        TR1 = 1;
        EA = 1;
        ET1 = 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KeyOut1 =0;
        ENLED1 = 0;ADDR3 = 1;
        timer1_init();
        while(1);
}

/*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_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int32  sec=0;
        int m;
        TH1 = 0xFC;
        TL1 = 0x67;
        counter++;
        m=key_board();

        if (counter >= m*100) //防止运行后更改运行速度
        {
                sec++;
                counter = 0;

                if(temp==1)
                {
                        sec %= 10; //防止sec在加到255时,你的灯会显示出错一次
                        a[2] = sec;
                }
        }
        refresh_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