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linux访问MS SQLSERVER单freetds够吗??

楼主(2012-12-19):
我的ARM+linux系统需要访问MS SQLSERVER服务器获取数据信息。
现在只用了freetds作了一个应用程序,能够从上面获取到信息,出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需要用到unixODBC?
我的问题是:
中文乱码;
返回的字符串长度不对;
字符集的设置有问题;
不知道用了UNIXODBC是不是可以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
连看帖的人也没有一个啊?
我自己回答吧,只需要freeTDS就足够了。

网友:
那发错地方,这个问题应该去Linux开发类的论坛讨论
freeTDS是一个MSSQL数据库连接工具,应该只用它就够了,你可能没有配置正确。

网友:
这个我用qt弄过,中文乱码是因为需要启用freetds的编码转换功能,因此你需要iconv库

网友:
中文乱码是字符集的问题。服务器的应该是GBK gb2323字符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gconv和locale-achieve都设置过了,最后都弄好了。确实是字符集的问题。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