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2-12-19):
这个是我从玩具直升机上面拆下来的电池,请教大家一下红色和黑色我知道是电源和地,但是中间那蓝色的是什么线啊?还有,这个电池的参数怎么看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这电池是两个串联的,多出来的那根线就是两个电池的连接点,一般用于平衡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池是两个串联的,多出来的那根线就是两个电池的连接点,一般用于平衡充电 ...

多谢了 ~ 那这个电池的参数能看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