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STM32 TIM产生PWM驱动步进电机同时计数

楼主(2012-12-19):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需要使用STM32的TIM2和TIM3分别产生PWM信号给步进电机驱动器,但需要精确计算脉冲数量(即步进电机步数)。在网上查似乎要使用TIM1、TIM2门控什么的,我用的是STM32F101系列的没有TIM1高级定时器。但我自己试了下,可以在启用PWM的同时打开TIM中断,每个TIM周期可以进一次中断,然后通过递增一个变量来计数。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很简单,为什么网上没人使用?是有什么缺陷?还是只是我没找到相关的文章,这个方法可行?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没找到不代表没有

这样是可以的,缺点是频率不能太高
特别是两轴插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