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 USB Blaster 挥刀自宫,变身 Saleae 和 Blaster

楼主(2012-12-19):
今天把在X宝买的USB Blaster拆开看了一下,里面是68013,就想起了Saleae。
于是乎拆了一片SOIC封装的24LC16,焊上排针,用编程器把Saleae的USB信息烧了进去。(0xC0, 0x25, 0x09, 0x81, 0x38, 0x0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把USB Blaster上的24C64的电源脚撬起来,把24LC16的电源脚之外的脚都往下压一下,骑到原来的E2PROM上,焊好。再把两个E2PROM的电源脚通过开关接到上电源上。

切换到USB Blaster后接到电脑上,Quartus可以下载;切换到Saleae后接到电脑上,Logic1.1.15可以采样,看来可行。
看了一下板上的走线,68013的PB口是悬空的,确定可以改造。
把68013的PB口飞线飞出来,我是先把芯片取下来,把那几个脚撬一下,让他们错开然后再焊回去i飞线的,这样比较容易。
八根线飞好了,顺便把板上的指示灯也换成贴片的了。

然后,在外壳上挖孔,挖一个小孔把切换开关引出来,再挖一个大的放测试夹的座子。

接着把座子连上,用的是2.0的母座。

焊完连到电脑上测试了一下没有问题,就打胶固定,然后把外壳装回去。
贴上自己打印的铭牌,完工。

手机拍的效果实在太差了 将就着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c64里的数据是什么?

这个我没读,把这个公布了估计就影响卖Blaster 的了

网友:
这样也行?! 真心的佩服楼主 DIY 的精神了.

网友B:
不错,我的逻辑分析仪被我搞坏掉,不能烧eeprom了,但是cypress软件还能识别,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这样改了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
不错,搞个开关,可以一举两得

网友:
68013这样的USB芯片真心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了有什么好处啊

可以用开关切换Blaster和Saleae啊,只买一个Blaster就两个都有了。

网友C:
想了解一下Blaster和Saleae有不什么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了解一下Blaster和Saleae有不什么不一样啊

USB Blaster是用来给Altera的FPGA下载的,Saleae是个软逻辑分析仪

网友:
这两个设备外壳都一样小……山寨的代表作,比J-link还便宜……

网友(2013-04-06):
这样也行,我等屌丝又可以省30大洋了

网友:
这个创意挺好。哈

网友:
不错,这个创意挺好

网友:
以后有机会 做68013的pcb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把不用的io全引出来方便改装,,,,

网友:
神人,顶一下!

网友D:
那Blaster的IIC里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就是IIC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Blaster的IIC里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就是IIC不同

是的,都是用的68013,E2PROM里固件不同而已

网友(2014-02-26):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的逻辑分析仪被我搞坏掉,不能烧eeprom了,但是cypress软件还能识别,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

用烧写器烧写吧。我的24C16能写,但在读的时候发现实际eeprom里连擦除都没进行。还有个连写都写不进去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用开关切换SDA脚

网友(2014-06-24):
这个搞得有点大。Saleae的淘宝版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E(2015-06-24):
既然这样,那我有Saleae能不能改改增加 Blaster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这样,那我有Saleae能不能改改增加 Blaster功能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你得先弄个Blaster的固件烧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