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四轴最新进展 stm32 mpu6050

楼主(2012-12-19):
又调试了两天,比开始稳多了,但是距离脱控10秒那种程度还差得远,家里地方太小,实在不好控制.....嘿嘿
另外求好用的电池,现在的电池是350manh的标称20C,但是充满用起来一会3  5  分钟感觉四轴就飞不动了.......调试起来总是等电池实在是郁闷
现在pid调的不会抖动了,但是感觉四轴用遥控控制一下,就会向控制的方向移动,收回控制,感觉回正速度慢,pid调了,不知道是没调对还是怎么,一直没解决....希望高人指点下.....
今天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wNTY1NTQw.html
前几天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wMTU3MjU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5Njk2MTI0.html

太短了点,以后调好了上长点的   哈哈
希望大家一起交流哈

网友A:
进步很大啊,一直关注楼主的mini四轴,楼主赶快做套件来给大家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步很大啊,一直关注楼主的mini四轴,楼主赶快做套件来给大家玩玩吧

还差很远,不过正在构思下一版,解决这板的几个小问题,再优化一下(这是第一版PCB),等下一版好了多做几块板,可以加我,一起交流

网友:
你控制得还蛮好的,小四轴电池就是不耐用,容量大了太重,你可以买两个,轮流用,调试方便

网友B:
我的想法,仅供参考,如果不行,楼主见谅。
收控时,给一个反向角度,这个反向角度受两个量控制。第一:时间,从收控开始计时,随着时间增大,这个角度逐渐减小到零。
第二:计算加速度,因为一收控,就会有反向加速度,对这个反向加速度积分,当积分值等于收控前速度时就停止。
这只是理论,实际时,楼主慢慢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仅供参考,如果不行,楼主见谅。
收控时,给一个反向角度,这个反向角度受两个量控制。第一:时 ...

谢谢!!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起来,修改下:
第二:当正向加速度减到零就将反向角度置零。

是不是还要考虑下惯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还要考虑下惯性

我开始说的第二:太难实现,加速度长时间积分误差较大,效果不好。我说的时候是针对自己这两天在想的方案,忘了考虑你的情况。
你现在想要 收控之后立刻停住?如果是这样,就把反向角度给设置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说的第二:太难实现,加速度长时间积分误差较大,效果不好。我说的时候是针对自己这两天在想的方案 ...

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学习下,期待

调试起来发现软件硬件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啊  ,   稳定性第一

网友:
不錯,做的很好

网友D:
楼主的板子可否送我一块?当然让我赞助一点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板子可否送我一块?当然让我赞助一点也是可以的。

等下一版吧,马上做新板,新板更漂亮更完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等下一版吧,马上做新板,新板更漂亮更完善

新版什么时候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版什么时候出来呢?

快了,马上画好

网友E:
楼主加油!有很大进步了。期待下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加油!有很大进步了。期待下一版。

下一版已经送去打样了

网友F:
求一板子,自己不会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一板子,自己不会画。。

等板子发回来进行测试后,会又多出来的,到时可以给大家

网友G:
想楼主学习,有空可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楼主学习,有空可以交流。

共同学习。 呵呵。

网友:
我的也是小四轴,不够我的只有巴掌大,和我的效果,差不多,小的太灵活,不好控制,到处穿,我的都摔了n多次了。加速度积分。我用的另一种,是时间的积分,用于长时间控制。偏航角,我感觉用陀螺仪的积分已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