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nois II最小硬件需求是什么?

楼主(2012-12-19):
是不是一个FPGA的最小系统就可以跑了?

网友:
可以,但是没啥实用价值

网友:
是的,最小系统就行!

楼主:
板子上挂了个内存条。在搞些别串口什么的上去整整

网友A:
是的   SDRAM+EPCS 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SDRAM+EPCS 有就行

SDRAM也是需要的吗?

网友:
什么都不需要,可以用片内的onchip-sram,code放在epcs配置芯片里。当然,用片内的sram跑nios非常的不经济,不过话说回来,用fpga做sopc本来就不是个经济不经济的问题。。。。

网友:
7楼说的很对。fpga做sopc目前还是不经济。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一哥,7L和8L的两位能说说为什么不经济吗?我们头也没接触过,反正是冗余设计,想试试看。不经济体现在开发周期还是功能不足方面?

网友:
漏了有源晶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一哥,7L和8L的两位能说说为什么不经济吗?我们头也没接触过,反正是冗余设计,想试试看。不经 ...

经济问题,就是成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济问题,就是成本问题。。。

请问是哪方面的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方面的成本?

硬件成本,人力成本。。。

网友:
大规模的fpga搞搞不错,占的资源相对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