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智能充电器,模拟反馈的,不知道是否行得通

楼主(2012-12-19):
看到论坛里的帖子都是用数字控制的,比如说要恒流充电,就要通过单片机不断的读取电流值,然后与想要的电流值进行比较,这是数字反馈,需要较高的主频。

我想:能不能像数控电源那样,通过模拟反馈来实现,有点类似于春风电源。

思路如下:

单片机通过DA输出一模拟电压,这个模拟电压与采集得到的电压(可以是电池两端的电压或者充电电流等)相比较,(这个也是用运算放大器进行比较,不能使用比较器),放大器比较后的输出与一个固定频率的三角波进行比较,这样就可以对占空比进行调节了。而且模拟反馈的速度比较快。

有个问题:这是降压开关电源,电压和电流比较不稳定,这样的模拟反馈会不会造成振荡问题?

网友A:
数控电源

数控外环 模拟内环?
论坛里几个数控电源基本都这种方案
数控输出基准 外部误差放大器比较 然后去控制buck controller
充放电曲线由数控部分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电源

数控外环 模拟内环?

是这个意思。

跟春风电源的差别就是一个是线性的,一个是开关的。所以不知道稳定性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

跟春风电源的差别就是一个是线性的,一个是开关的。所以不知道稳定性怎样。 ...

控制理论

电池是一个缓变体-惯性大-电压电流变化缓慢
你的线性模拟电路即使再慢也比它快得多
所以只要你的线性模拟电路本身不自激
稳定性上是无需担心的

论坛里有一个基于LM317的数控电源方案
参考价值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理论

电池是一个缓变体-惯性大-电压电流变化缓慢

看下这个图片。

可以看出由于是开关电源,所以电压不稳定,这样会不会导致模拟反馈部分的不稳定。

网友A:
我看了下你在主楼说的方案
跟论坛里LM317那个方案不一样
跟论坛里LM2576那个方案也不一样

上述两个方案外部误差放大器之比较输出和预设电压值
输出结果是到主DC-DC控制器的feedback引脚

而你在主楼提出这个方案是外部误差放大器输出与比较器比较得出PWM波
即一般DC-DC芯片内部的结构-----------你打算用分立件做数控电源?

这样就复杂很多了 我不太了解
同时我想问为什么不用集成buck IC作为受控对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你在主楼说的方案
跟论坛里LM317那个方案不一样
跟论坛里LM2576那个方案也不一样

我是看了论坛里的那个开源充电器。根据他们的电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是用分立元件做的,也可以说是数控电源吧,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A:
这么做可能反馈环路要调整比较久 如你上面图里那种情况在运放输出端加个RC之类的 最头疼可能在于做出板子只后的调试 我还是跟据剃刀法则主张好用简单直接用集成IC吧LM2596-ADJ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可能反馈环路要调整比较久 如你上面图里那种情况在运放输出端加个RC之类的 最头疼可能在于做出板子只 ...

我看了论坛里的那个LM2576这个方案,他的可以,我的应该也可以吧。不过这个电源仅仅控制电压,控制电流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论坛里的那个LM2576这个方案,他的可以,我的应该也可以吧。不过这个电源仅仅控制电压,控制电流应 ...

没有问题 两路AD分别采集电压电流
通过算法闭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