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SPI 三线、四线的疑问

楼主(2012-12-19):
MSP430 的手册说SPI支持3pin和4pin的模式。
SPI不是一般都是3pin的么?既 MOSI,MISO和CLK。 一般情况下说4pin是因为还要加上CS。
但是MSP430的手册里SPI这一章没有提到CS,

附件的时序图里面也没有CS,而是用了STE代替了普通SPI时序里的CS。
难道STE就是CS吗?

网友:
既然看手册了,就仔细的看看,所谓的四线制也是不包括CS的,STE不等于CS。

网友:
这个我也没搞明白

网友:
我的理解是:STE,Slave Transfer Enable,从机传输使能,这样的话,可能由从机产生时钟了。

网友:
当然不是这样的,cs不是
SPI  3pin   MOSI,MISO和CLK。
说4pin是因为还要加上STE
STE端口用来放置多个主机之间的冲突,STE = 1则主机正常工作,STE= 0则SIMO和UCLK会被设置长输入方向,不在驱动总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