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点烟器在汽车启动时输出电压范围

楼主(2012-12-19):
前几天我有一个野营灯在用汽车车充充电时烧掉了,工作灯输入是12V的  点烟器输出也是12V  正常来将是不会烧掉的   我怀疑是在汽车发动的时候输出电压不稳烧掉了

网友:
汽车的电源本来就是不稳定的,特别是发动瞬间电压很高

网友:
家用的小车 发动机着着的时候 输出大约14.5V

网友:
无定数,可能很高,也可能很低。

网友:
定数应该是有的,发电机调节器决定了最高值,启动时根据起动机及电瓶性能,低电压差别较大。

网友:
据说:
Equipment intended to be powered by the receptacle needs to account for intermittent contact, and voltages outside the nominal 12 V DC like top voltage 9-16 V continuously, top voltage at 20 V during 1 hour, 24 V during 1 minute, 40 V during 400 ms.
Protection component tolerance example ratings are +50 to -60 V DC[11] Additionally, issues can occur with temperatures varying between -40 till +85 °C such as humidity and condensation.

这里有波形
http://blog.prosig.com/2011/03/2 ... -accessory-sockets/

网友:
起动时有非常大的电流波动,有能量很大的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