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型变压器, R型变压器, 环形变压器,到底该怎么用?

楼主(2012-12-20):
在一个项目中用R型变压器,由于输入电压波动较大屡屡烧坏。
咨询厂家,说是R型变压器漏磁小,容易磁饱和,并且启动电流稍大,建议更换E型变压器。
说E型变压器是虽然体积大,效率低,但是启动电流小。
然后根据输入波动范围确定输入平均值,重新绕变压器。
不知各位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R和CD型变压器,功率60w左右,没见坏过一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R和CD型变压器,功率60w左右,没见坏过一个呀

输入超限12%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超限12%以上

这个不算很夸张,是不是电压高了引起后级电流大幅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算很夸张,是不是电压高了引起后级电流大幅变大了?

输入740V呢

网友:
我觉得不能“根据输入波动范围确定输入平均值”设计,而是要按极限值设计参数,如果你的极限电压是740V,那按740V设计的变压器就不应该烧坏。
一般产品设计时不都这样考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