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仿真时,如何让上电初始值为0?【求助】

楼主(2012-12-20):
比如这是一个简单的RC电路
仿真时我测量C4上端电压,结果默认状态是稳态,也就是仿真默认是5V,不是从0开始的,
我想观察电容充电曲线,即默认电容是没电的,然后慢慢充满到5V
我记得之前花生说过两个办法,
第一个在电容边上并联个按钮,按下钮钮即归0,虚拟示波器来测量
第二种办法好像在哪里设置,即上电电容即电压=0

求大家指点该如何设置

另一个问题

如图,http://www.amobbs.com/thread-4710474-1-1.html
关于电容倍增器

这样一来波纹是小了,但是这个上电速度是不是太慢了?
负载端也许要1-3秒才能到达输入端电压啊
这样有点不可理解
并且负载一旦变化,这个充电速度也来不及响应啊
我觉得这个1K,1000uF 可以改为470和10uF

修理原因:
更改错字

网友A:
我十几岁时当电工学徒,有句技术俗语记得很牢:“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可突变,流过电感器的电流不可突变”。这就是电工学有名的“两个不能突变”...这应可解释你“1-3秒”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十几岁时当电工学徒,有句技术俗语记得很牢:“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可突变,流过电感器的电流不可突变”。 ...

你没有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0果然好使

谢谢 JQ_L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要在哪里设置IC=0呢,谢谢

网友:
过程如下:按照A->B->C->D就可。

网友C:
不加IC=0也可以,把红圈处的钩去掉即可:

网友:
切磋看来还是有收获的,呵呵。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
我再补张图

网友D(2013-01-27):
引用 网友C:
不加IC=0也可以,把红圈处的钩去掉即可:

为什么我的不会出现坐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不会出现坐标呢

先Add Trace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Add Traces...

好的,谢谢哈,找到了

网友(2013-04-22):
谢谢大家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