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数字罗盘读出数据有问题

楼主(2012-12-20):
最近调试HMC5883,数据读出来了,转动的时候有变化,但是自己感觉有些不对。
想和大家讨论下,相互学习。

具体问题有:
1.进入自测的时候模式
寄存器配置如下:  A:01110001    采样平均数:8    输出速率 15Hz
                           B:01000000     1090Counts每高斯   (就是读出来的数*1370 == 此处的磁场强度)  我这样理解对么?
             MODE :  00000001    单一测量模式

读出来的数据:
              X:1074    Y:982   Z:998
                     于是计算:X:  1074/1090 = 0.98高斯
                        Y:   0.9高斯
                        Z:       0.92高斯
这个和数据手册上面说的不一样的,数据手册上说自测时:X和Y为+1.16高斯,Z为1.05高斯。
我这个读出来的数据有问题啊。这个需要校准么没有校准寄存器啊~
这个是我程序问题,还是理解问题,还是芯片问题呢?

2.最后的几个识别寄存器ABC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检测芯片好坏的呢?
当我读取识别寄存器 A,B,C的时候,读出来的数都是0x3D,三个寄存器都是这个样子。和数据手册上面的不一致。芯片坏了?

楼主:
应该很多人用这个呀~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问题把,这个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问题把,这个不会坏

我用的硬件I2C。用它读ADXL345是好的。
读出来的数据当旋转模块的时候,数据是变化的。就是和标准的有偏差。
刚才搜了好多资料,觉得可能是没有校准的问题。
正在调,看看是不是。。。谢谢你回答。

楼主:
这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主要原因是没有校准。校准方法参照本论坛: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hmc5883
谢谢你们啦。
现在还是有点问题,就是指出来的北和手机上指出来的北有误差。而且我发现就算很高端的手机,指南针也不准,有时差别还很大。。。为什么呢?
我在实验室,会不会是干扰太大呢,找个空旷的地方试试?

楼主:
另外,穿点校准资料。都是网上搜的。觉得有用

网友(2013-04-10):
太感谢了,正在学习5883,一头雾水啊……

网友(2013-08-17):
最近也在调试啊,木有头绪啊,我的x,y轴数据跟楼主相差好多,楼主可以把你的程序给我看看吗。。。。万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