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OV7670 图像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2-12-20):
谁用过用MSP430F149驱动过带FIFO的OV7670?

搞了好几天了还是不行,读写摄像头的寄存器没问题,但是输出的图像由三列组成,而且都是一样的,并且很不清楚。

寄存器配置序列直接照搬别人的,但是就是不行。网上的程序我改了几个都不行。

谁能给个能出图像的例程吗?我用的是ILI9320的TFT。

感觉以前没用FIFO的时候,直接采集OV7620 Y通道的时候也不难。可是现在几天都没搞定。唉!

我把程序穿上来。请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
采集出来的图像数据是直接送入TFT,还是送入单片机再由单片机送入液晶屏?如果是后者的话,基本不行,因为msp430刷屏的速率太低了,(每秒至少要刷新24次屏才能看到流畅的画面),就算用msp430的DMA也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出来的图像数据是直接送入TFT,还是送入单片机再由单片机送入液晶屏?如果是后者的话,基本不行,因为m ...

出来的图像最后一行是蓝色的,用其他的程序也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来的图像最后一行是蓝色的,用其他的程序也是这样

那你到底出来图像没?最好用手机把液晶屏的显示拍下来,然后发上来。还有,这个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采集出来的图像数据是直接送入TFT,还是送入单片机再由单片机送入液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到底出来图像没?最好用手机把液晶屏的显示拍下来,然后发上来。还有,这个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采 ...

出来图像了,但是不完美。有横线。是经过单片机送到TFT的,F149可以直接送到TFT吗?

网友(2013-05-14):
楼主 你这个玩通了没 啊   求指点啊            你玩的这个模块自带FIFO芯片吗

网友(2013-08-21):
楼主你玩通了没有啊,我现在也在调这个,求大神帮助哇,谢了

网友:
求资料  谁有哦

网友(2014-04-28):
楼主解决了,解决了加我一下,我这儿也有个程序花屏不知道怎么回事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