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精确到0.1欧档的指针式万用表

楼主(2012-12-20):
我查了很多指针式万用表,只有从1欧起的,同事说有一款0.1欧起的很好用。想起坛子里的大侠见识多的,推荐一个型号。
现在百度都找不出来呢。

网友:
为啥纠结于指针呢

网友:
国内常见高精度的万用表为MF-18型,测很小的电阻不是万用表设计目标,你应该用电桥了。
至于毫欧表(接触电阻测试设备),不算是万用表。

楼主:
i谢谢楼上的,已经搜出来型号,MF-35型的,可惜价格高。
不是钟情,是有的时候想测下电感内阻而已。方便。

网友:
用电桥吧,自己搭个也不太难,就是校准比较麻烦吧

网友:
来个简单实用的
0.1A电流源,测电压,读数*10就是电阻值,3位半数字表200mV档,分辩力1mΩ,找电路短路点都可用

楼主:
这个主意不错,马上试验下,顶!  坛友的智慧是无穷滴!

网友:
我去…… 6楼的方法灰常强大啊!!

网友:
上4位半以上的台表,比你的什么指针好多了。。。很多可以4线测。

楼主:
大胡子叔叔也来支招啊,膜拜中……
起因是我们有一次做一个开关滤波电路,在电感上选择了1206封装的层叠电感(就是最普通的那种)结果电路做好后,发现输出偏低,随后一直检查,发现这种层叠电感内阻比较大,达到了几欧姆了已经。随后从库房找来绕线电感(1210封装)果然就好了。于是有了测内阻这种需要。一般数字万用表直接误差就在几个欧姆上,看不出来效果。此其一。
另外,做过维修测电解电容的,指针式的表,测电解电容,看看指针摆率就可以看出来电容的情况,有的时候指针表能做到比较直观,数字万用表则跳来跳去的,看不出来个过程。

不过六楼的方法不错哦,用来检测电路板短路点应该不错的吧。回去小试一下。正因为测短路点儿而发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