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可以转出多少个串口 USB 转串口?

楼主(2012-12-20):
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直接买PCI的串口卡
USB转的串口 有的软件用着不方便 或者根本不能用

网友:
没有实际侧过,但是好像USB最多有127个设备吧

网友A:
设备管理里分配com口那里可以看
肯定比主板上的USB口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里分配com口那里可以看
肯定比主板上的USB口多

根据楼上XD提示,看到是256

网友:
好像是256个(包含已经板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