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单片机分出来的几个vcc头是不是有最大电流限制的

楼主(2012-12-20):
想问下单片机分出来的几个vcc头是不是有最大电流限制的?
因为我只用一个连接负载时电流不足,分两个分别供电则可以。
如果有最大电流的话限制是多少呢。。
因为我只用一个连接负载时电流不足,分两个分别供电则可以。
如果有最大电流的话限制是多少呢。。

楼主:
下面那个是正常的

楼主:
额、、图片忘了接地了。两个负载中间接地

网友:
单片机分出来的几个vcc头??
不明白说的啥东西.

网友:
你使用IO脚作为负载的VCC么?管脚的电流是有限制的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A:
难不成LZ把QFP单片机一个VCC引脚当输入,其余当输出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不成LZ把QFP单片机一个VCC引脚当输入,其余当输出使了??

估计楼主就是这个意思 LOL

网友:
楼主是什么意思呢?猜猜啊,
单片机内部做元晶时,多半是引脚分配不开了,才做多个VCC的引脚的。
保证内部供电,
楼上的解释倒是很有新意,单片机当成放大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