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这个开关电源电路是否有误?

楼主(2012-12-20):
这个开关电源电路我是参考PI Expert软件画得,不知道有没有错误的地方?
之前都没有接触过开关电源,新手,请猛拍。

网友:
这东西主要是变压器,不好饶

网友:
结构上没什么问题应该,就是元器件的参数取值要慎重,这个和应用坏境很有关系!!

网友:
初级没有吸收回路??

最好参考IC官方电路。。

网友:
二极管和稳压管的符号直晕头

网友A:
同一个抽头能出2个电压吗?

网友:
吸收最好用RCD。
可以不用辅助绕组吗?
两个地之间的电容用耐压高点的。

网友B:
3.3V那一路好像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抽头能出2个电压吗?

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那一路好像有点问题。

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同一个绕组上出两组电压,除了浪费整流器件,没啥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的问题呢?

3.3V和VCC从同一个地方引出来的。

网友:
Y电容好你像接的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