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多个一对多无线数据通信(空间共存)

楼主(2012-12-20):
需要在工厂车间内,建设多个一对多无线数据通信的网络。比如,一对10组网,共10个这样的网络。

车间内,会有WIFI,蓝牙,RF,AM,FM 等各种信号的干扰。

主要考虑干扰问题,外部信号对组网的影响,以及组网与组网之间的影响。

无线模块成本最好控制在100以内。

暂时想到以下两个比较简单的方案,不知道各位有其他更好的方案没?或者以下方案存在哪些问题?

方案一: RF905

方案二:ZIGBEE,如网蜂的模块

网友:
zigbee方案就可以,厂房多大,空旷吗?

楼主:
车间都是精益架和测试仪器。。

ZIGBEE 也是2.4G的,组网数多了会不会和WIFI等产生干扰。车间里很多无线路由器,无线路由器之间有时候都有干扰。

网友:
4432可能比905便宜,穿墙更好

网友A:
距离近就用蓝牙,简单好使,还跳频,抗干扰够好

不爽就上wifi模块,100mw的功率还是挺远的,就是价格上来了

zigbee也是不错的选择,重点是能多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近就用蓝牙,简单好使,还跳频,抗干扰够好

不爽就上wifi模块,100mw的功率还是挺远的,就是价格上来 ...

蓝牙 wifi 都要配对。影响实时性。

而且蓝牙是一对一的。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这个是ANT+无线组网的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牙 wifi 都要配对。影响实时性。

而且蓝牙是一对一的。

蓝牙是典型的一对多,既然有单片机,可以实现自动配对

想要实时性,不跑协议最方便,用nrf24L01加大功率的,带自动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这个是ANT+无线组网的模块

谢谢。。我先看看。。

网友:
感觉 有点像 对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是典型的一对多,既然有单片机,可以实现自动配对

想要实时性,不跑协议最方便,用nrf24L01加大功率 ...

蓝牙需要先搜索,在配对。这是时间一般至少要2秒以上吧。。

蓝牙数据传输时,不能同时给多个从设备传输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牙需要先搜索,在配对。这是时间一般至少要2秒以上吧。。

蓝牙数据传输时,不能同时给多个从设备传输 ...

初次配对肯定要时间,这个不能满足就没办法了

我正常一边用蓝牙耳机,一边用蓝牙连着手机

不能一对多,蓝牙就没存在的必要了

网友C:
每人一台智能手机。每个机器都是一个 sip终端。通过wifi路由,
另外配一个sip服务器。可以组呼。

网友:
终端不多数据不大的话,用一般的无线射频模块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现实中,跟yy语言 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次配对肯定要时间,这个不能满足就没办法了

我正常一边用蓝牙耳机,一边用蓝牙连着手机

你说的是电脑蓝牙,同时和蓝牙耳机、手机连接??

如果1台手机同时和2台蓝牙音箱连接,2台都会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人一台智能手机。每个机器都是一个 sip终端。通过wifi路由,
另外配一个sip服务器。可以组呼。

谢谢。。成本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电脑蓝牙,同时和蓝牙耳机、手机连接??

如果1台手机同时和2台蓝牙音箱连接,2台都会有声音? ...

蓝牙只有主从之分,没有电脑手机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只有主从之分,没有电脑手机之分

我的意思是,一对多同时通信,同时发送数据,请问可行吗?

今天试了一台手机同时给2台手机发送文件,结果是一台一台配对,然后一台一台发送的。

网友D:
如果距离不算远,厂房比较空旷,推荐使用Zigbee+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距离不算远,厂房比较空旷,推荐使用Zigbee+功放

距离在100米内

看了CC2520模块,工作在2394-2507MHz,STEP 1MHz,113个频道,如果使用跳频通信,不知道一对多是如何实现跳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距离在100米内

看了CC2520模块,工作在2394-2507MHz,STEP 1MHz,113个频道,如果使用跳频通信,不知道 ...

CC2530 使用的是DSSS直序扩频技术,性能很稳定,不需要调频技术。同一信道可以存在多个网络,基本没有影响。

和其它网络共存基本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微波炉,估计工厂没有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2530 使用的是DSSS直序扩频技术,性能很稳定,不需要调频技术。同一信道可以存在多个网络,基本没有影 ...

谢谢。。

网友(2013-05-07):
学习了,做软件想了解下无线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