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开关电源第一次无法开机,第二次就好了

楼主(2012-12-20):
有一台设备,用的是开关电源。现在的故障现象是:第一次开机,5V没有输出,等十几秒钟后关机,再开就有了。短时间内连续开关机没问题,如果放几小时以上,又会出现第一次无法开机的现象。
我对开关电源一点都不了解,这几天才开始啃开关电源原理方面的书。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这种现象是哪个部分的什么元件有问题?谢谢!

网友:
检查下PWM芯片供电部位是不是有某个元器件失效,或则NTC元件失效。

网友:
感觉是电容的问题,你检查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对照这几天啃的开关电源原理,只看出这个电源是他激式并联型。不知道故障原因在开关变压器的一次侧还是二次侧?
先换了一次侧整流后滤波的68uf/400v电容看看。

网友A:
贴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电路图

只有实物,没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实物,没有电路图

贴照片,控制芯片是什么?

楼主:
是MA3810,单列直插7脚封装,貌似不常见

网友:
检查一下起动供电的电阻,阻值变大后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如果要把这个设备尽快投入使用,最好再去买一个电源。
如果要维修电源的话,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关键点的波形。这样才便于分析出问题所在。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电容失效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