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149用BSL突然不能下载了

楼主(2012-12-20):
前几天还能下载的,今天就不能用了。 连接都正确的。请大虾们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卖你编程器的人呗。。。。

已经解决了,主要是串口号不能用电脑默认的com3,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主要是串口号不能用电脑默认的com3,呵呵

为什么有Com3口有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Com3口有问题啊

同问!为什么不能是com3。从新拔插usb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Com3口有问题啊

查阅了点资料,就是最好不要用com1,2,3  原因不知道,有图为证,电脑明明已经检测到com3口了,可是下载器就是找不到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为什么不能是com3。从新拔插usb口呢?

查阅了点资料,就是最好不要用com1,2,3  原因不知道,有图为证,电脑明明已经检测到com3口了,可是下载器就是找不到串口。 重新插拔了好几次,就是没用

网友:
我遇到过   其他USB也在用的时候,也会这样。拔掉其他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阅了点资料,就是最好不要用com1,2,3  原因不知道,有图为证,电脑明明已经检测到com3口了,可是下载器 ...

问一下,你是使用的IAR软件吗?里面的下载程序的是选择的第二个吗?而且里面只有串口1,2,3可选啊?则呢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