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个初级输入,一个次级输出

楼主(2012-12-20):
液压车的充电器坏了,原因是220V的工作电压由于零线断掉,直接串接到380V电压。充电器里有一个变压器,我检查型号数据都没有,只好自己测量初级、次级,数据如下:附图片附件
初级档位        输入电压          次级输出电压        整流后电流
1        220V~           9V~                         1A-
2        220V~           9V~                         3A-
3        220V~           10V~                         5A-
4        220V~           10V~                         7A-
5        220V~           11V~                        10A-
6        220V~           11V~                        12A-
7        220V~           12V~                        15A-
8        220V~           13V~                        20A-
9        220V~           ~                        -
10        220V~           ~                        -
11        220V~           ~                        -

(数据是我又找了一台新充电器接到电瓶上测量的,后面9档到11档我没敢往下调,怕电流大了,烧坏电瓶。电流是充电器上自带的电流表的读数)初级有十一个档位,都是220V电压,次级只有两根线,次级电压随着档位的升高而略微升高,我搞不懂的是:为什么整流后的电流变化很大?第一次见这种变压器~~~这种变压器怎么写型号?它的功率是多少?请教明白的老师 谢谢!

网友A:
我猜是这样的,电池内阻加上导线电阻也是很小的一个值,充电电压稍有提高就能产生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这样的,电池内阻加上导线电阻也是很小的一个值,充电电压稍有提高就能产生大电流

谢谢!如果想到更好的答案,欢迎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