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晶振不起振,麻烦大家看看,什么问题啊,都搞了几天了

楼主(2012-12-20):
程序下载都很正常,就是8M晶振不起振

网友A:
示波器测量的还是感觉的?

网友B:
原因如下:
1、STM32引脚虚焊,未连接到晶振。
2、电容未接地。
3、STM32坏了,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4、你人品不好。
另外注意下晶振引脚焊锡是不是过多,焊锡太多容易使晶振引脚和晶振外壳短接,这样晶振也不会起振的。

网友:
起不起振用万用表或示波器量一下

网友:
负载电容 不匹配??

网友:
晶振下面和周围没铺地?

网友C:
为什么用10p的电容?换其他的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有时候起振有时不起振,都想用内部震荡了。

楼主:
暂时还没有啊

网友:
把晶振的输出端导线切开。用示波器看有没有起振。没有就换个晶振。否则就是后面的单片机有问题。

网友:
1.检查芯片电源是否全对
2.检查晶振线是否短路
3.检查负载电容是否正确
4.检查你的复位电路元件是否正确

顺便问下  你为什么要把boot0和3.3V连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量的还是感觉的?

肯定是示波器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用10p的电容?换其他的试试

10p-30p基本都换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
换电容不管用,可以再换晶振,换单片机。

网友D:
    正常程序,BOOT0应该接地,而非VCC。
    去掉R16这个10K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E:
LZ的问题的根本是15楼说的!!!。通过ISP下程序按LZ位置的电路接
ISP下完程序后 后需要把BOOT0接到GND去 再上电就正常运行了

正常的做法是 R16的接VCC那端接到GND去!!!,BOOT0与VCC之间做个跳线,I
SP下程序的时候:接先上跳线帽,再接电源,再ISP
正常工作的时候: 去掉跳线帽,上电

网友:
楼上两位正解,不是不起振,而是程序根本没跑起来

楼主:
好了,谢谢大家,boot0应该设置为0,还有电容也有问题

网友:
Stm32比较挑晶振,要选负载电容小的晶振

网友:
晶振不起振代码也是可以跑起来的,读系统时钟频率回来时8M,用的内部时钟

网友(2013-07-15):
我的STM32F207 25M晶振也经常不工作。。。。。。

网友:
有一次一个电源引脚虚焊也是这样的,仅供才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如下:
1、STM32引脚虚焊,未连接到晶振。
2、电容未接地。

我电容用的是30p的 晶振上并联一个1M的电阻用着很好  突然坏了  说明晶振挂了  哈哈哈
晶振是个很怕摔得东西,不工作不要怪人品哦,这点我反对   哈哈开玩笑

网友:
碰到过单片机坏掉的,查查各种原因

网友(2013-12-19):
受教了。。。N种原因。。看来我要慢慢查一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用外部或内部晶振 主频都只有8M,程序可以运行,超级慢,后来把芯片焊了一下又好了

网友(2014-08-04):
示波器的吗?先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的问题的根本是15楼说的!!!。通过ISP下程序按LZ位置的电路接
ISP下完程序后 后需要把BOOT0接到GND去  ...

大神的方法比我好,我是需要运行程序的时候才接短路帽,短路帽要是质量不行氧化了就挂。

网友:
需要先烧录程序之后才启振的吧。

网友:
需要先烧录程序之后才启振的吧,当然程序里要有设置时钟的代码。

网友(2015-03-01):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的boot连接是正常的。我遇到的问题就是晶振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用的是stm32单片机,晶振是村田的保证正品。

网友:
不知道是单片机太挑了还是晶振搭配选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程序,BOOT0应该接地,而非VCC。
    去掉R16这个10K的电阻就好了。

觉得还是15楼说得对,自己一次吧电容焊错了不起振,焊的20nf的

网友:
可能晶振损坏,如不小心摔到地板,也可能虚焊,也可能程序设置有问题。

网友:
没有加1M电阻,就会不稳定,在两端加1M的电阻

网友(2021-04-27):
陈年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