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的仿真器到底有几种?

楼主(2012-12-20):
1、在邮购部里只看到一种,但在LGT的官网里(http://www.mcugreen.com/?page_id=4431)发现有两种  JTAGICE  跟  SWDICE_mkII 仿真器固件的下载,疑惑中?
2、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7196-1-1.html 中介绍LGT仿真只需要 SWD,SWC,VCC,GND四根线,但看到邮购部中仿真器的图片却有10只脚,且没有SWD、SWC两引脚,继续疑惑中?

楼主:
等待回复中

网友:
阿莫邮购部的  JATG  经常连接不上,刷mkII的固件 有用2天 还行。

网友A:
软件硬件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硬件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邮购部买的仿真器可以刷mkii的固件?
还有仿真器与lgt到底要怎么连?

网友:
去看看阿莫写的教程吧

网友:
JTAG只用SWD和SWC两个引脚。然后共地。就可以了。如果你要用JTAG供电那就把VCC接上。一共4根线。
4脚和7脚有一个脚不是VCC忘了是哪个了。

网友(2013-02-27):
有两种  JTAGICE  跟  SWDICE_mkII 仿真器固件的下载
========================
下不同的固件就成了不同的仿真器.

这主要是看你的开发环境,我的电脑是WIN7,对AVR Studio 4XX支持不好,就改用AVR Studio 6 +mkII,再也没出现 他们常说的"连不上"的问题了...

但新问题是: 要选164P才能仿真,这样就不好看寄存器的值,端口的值,只能通过内存来看,比较麻烦.....

我也是搞了好久,多次装系统\删除系统....海,,,官方应该说清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