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8隔离通信,如果485供电电源不隔离还有什么用吗?

楼主(2012-12-2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正在设计一个485通信电路,我想用光耦隔离的方法把485部分和电路其他部分隔离开来,
可是,电路是电池供电的,只能用一个电源,这样用隔离的方法,是不是效果会大打折扣?

网友:
可以用b0505s什么之类的隔离电源模块再搞出一路电源

网友:
要不然隔离确实没用,看过不少所谓的“工控板”上有这样的东西,徒增笑尔

网友:
电源不隔离吧,哈哈,不就和没隔离一样了

网友A:
不加个DC-DC模块的话,所谓光电隔离是没用。

网友:
既然电池供电那索性不隔离算了

网友:
问下,如果板子有多路485的话,那么是每路都要用DCDC去做个隔离电源还是只用一个隔离器隔离出来然后485公用就好了?

网友:
每路单独dcdc当然好了,价格也好--高

网友B:
光电隔离只让接口芯片坏,比电源隔离差,比不隔离好。

接口芯片比处理芯片不容易坏。

楼主:
电池供电干脆我试试不隔离 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电池供电,整个电路是完全悬浮的,完全没有隔离的必要。

网友:
DCP010505BP 个头太大 使用adum12xx 等就O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加个DC-DC模块的话,所谓光电隔离是没用。

显然不加电源隔离、只进行光电隔离是有用的,至少信号通路的大部分干扰被阻隔了...

网友(2013-06-24):
引用 网友C:
显然不加电源隔离、只进行光电隔离是有用的,至少信号通路的大部分干扰被阻隔了... ...

不是太懂,但我同意楼上的看法。我现在做一个手持设备,一个SP3485的功耗竟然需要0.6W。还不算隔离芯片的功耗。我也准备不对电源进行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电隔离只让接口芯片坏,比电源隔离差,比不隔离好。

接口芯片比处理芯片不容易坏。 ...

网友:
电源不隔离,应该是没有隔离效果吧

网友D:
楼主的系统,你只要把485接口和输入输出信号隔离做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系统,你只要把485接口和输入输出信号隔离做好就可以了。                                          ...

电源不隔离的话,会不会由于外部强电造成485以及MCU的损坏?现在又一个手持设备,如果用DCDC隔离电源的话,功耗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带隔离的抗干扰性要优于不带隔离的,不管你电源有木有做过隔离!

电源不隔离的话,会不会由于外部强电造成485以及MCU的损坏?现在又一个手持设备,如果用DCDC隔离电源的话,功耗太高了。

网友F:
电池供电的系统,我认为没必要隔离485。

网友G:
电池供电,电源没有隔离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池供电,电源没有隔离的必要,

请问,电池供电的话,电源没有隔离的必要,那信号有隔离的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供电的系统,我认为没必要隔离485。

请问,电池供电的话,电源没有隔离的必要,那信号有隔离的必要吗?

网友:
信号也不用隔离了
接口做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