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小于512的51单片机能上FAT吗?

楼主(2012-12-21):
看了好多例子不是用大容量的片子就是要外扩RAM,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网友A:
看具体需求了,如果一边读取一边处理掉的话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具体需求了,如果一边读取一边处理掉的话是可以的。

如果只是要求读呢?

网友B:
fat16 or fat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t16 or fat32

fat32字数补充

网友:
可以啊,有那个minifat的,自己也可以写个简单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要求读呢?

看怎么读了,读几个几十个字节是可以的。如果一次吃掉一个扇区就麻烦了。

网友:
看cowboy的挑战极限

网友:
可以的,一个扇区分几次读。

网友:
可以分多次读

网友:
可以,刷新一个扇区的时候拿其他扇区做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