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逊于ICD3,但比ICD2好用多了

楼主(2012-12-21):
本来一直用ICD3,这两天赶活晚上在家里加点班。
先试了下山寨版的ICD2,连接偶尔就出问题了,编程速度也很慢,输出的LOG信息也让人不舒服;于是换用了128元买来的原装PICKit3(第一次用),给人意外的惊喜:除了感觉编程速度稍逊于ICD3外,其他基本没有感觉差的地方(当然肯定是有区别的),比之于1000多元的ICD3,实在是高性价比。

网友:
我公司的KIT3坏了,不知道怎么维修,读不到芯片的ID

网友A:
我艹 以前用习惯ICD2了 突然用ICD3  感觉不习惯啊 烧程序必须带点少  拔插都要先关电
生怕把ICD3烧坏了
不过挺惊讶 ICD3竟然有这么贵 简直不是亲民路线

楼主:
什么是带点烧程序啊?没太明白。
ICD2输出的那个LOG真让人
本人用ICD3时可没那么温柔,调试搞得人焦头烂额的,哪顾得了那么多,随手拔插也没见ICD3罢工,不过不提倡哦。

网友:
山寨的PICKIT2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艹 以前用习惯ICD2了 突然用ICD3  感觉不习惯啊 烧程序必须带点少  拔插都要先关电
生怕把ICD3烧坏了
不 ...

所以自我感觉还是PICKit3最具性价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自我感觉还是PICKit3最具性价比

哦 打通假字了
没研究过ICD3怎么烧程序的
我现在都是必须单片机必须外接电源
ICD3才能连接检测到单片机存在
也才能烧程序
感觉没以前的ICD2好用,虽然有时候会莫名奇妙的罢工 搞的我还以为ICD2坏了呢
不过ICD3--1000+ 真贵

楼主:
ICD3也可以给目标板供电,最大电流可达100mA,这样即使不给目标板外加电源ICD3也可以和CPU通信;进入 Debugger-->Settings-->Power 对话框,勾选、确认即可,这个功能在烧写“Chip On Board”的单板时很是方便。

网友:
You can think of ICDx as PICKITx with a price multiplier.

I use PICKIT2 personally.

楼主:
I think that's true.

网友(2014-10-10):
KIT2木有用过,ICD3也有稍微便宜的,不开票的话900块大洋也能拿下来。
ICD3确实也挺好用的,就是烧写程序太快,板子上调试口没做好的话,程序反而不好写进去,换个KIT3就OK。
感觉KIT3新手用用挺好的,有时候板子上没电源模块,KIT3也可以供电。

网友:
kit3便宜实用还可以脱机下载程序,icd3就不能脱机下载程序。

网友:
ICD3国内仿制的淘宝货也就四五百,用起来也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