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以太网芯片DM9000A的VDD25纹波特别大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12-21):
求助
调试以太网DM9000A的时候发现ping不通。即使设为10M全双工也ping不通。
后来发现DM9000A输出的2.5V纹波很大。换了一片问题依然。拆下以太网变压器后问题依然。
芯片信息

DM9000AEP
0527S
HHH2W.004
"

网友A:
VDD25没接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25没接滤波电容??

补充:
RXVDD25与TXVDD25均在距引脚3-4毫米左右处处接了一个0.1uF的瓷片电容加1个100uF的钽电解电容。
总共容量为200.2uF。然后RXVDD25与TXVDD25接在了一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
RXVDD25与TXVDD25均在距引脚3-4毫米左右处处接了一个0.1uF的瓷片电容加1个100uF的钽电解电容。
总 ...

我们在VDD25上只接了个104和10uf,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VDD25上只接了个104和10uf,没发现问题

难道我这个片子是假的?

楼主:
原因已找到,愿与大家分享。
原因是DM9000A的模拟地与数字地直接的一个磁珠所致,换为0Ω电阻后就好了。

网友(2015-04-29):
引用 楼主:
原因已找到,愿与大家分享。
原因是DM9000A的模拟地与数字地直接的一个磁珠所致,换为0Ω电阻后就好了。 ...

请问,你的link灯是亮的吗?你是怎么激活内部PHY的?我的指示灯也不亮,我吧硬件上的电感改成0欧姆的电阻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