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CH3通过并口以每秒钟输出的脉冲个数表示

楼主(2012-12-21):
搞不懂啊,请教

楼主:
每秒的脉冲个数代表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秒的脉冲个数代表距离?

就是步进电机的转速。每秒钟输出的脉冲个数越多,转速越高。转速太高容易失步。

楼主:
谢谢,如果我用单片机接受脉冲,计算脉冲个数再来驱动小型步进电机,是按秒计数还是按照毫秒计数?

楼主:
我想做个雕刻机模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我用单片机接受脉冲,计算脉冲个数再来驱动小型步进电机,是按秒计数还是按照毫秒计数? ...

这个应该是一个脉冲走一步吧,不用计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一个脉冲走一步吧,不用计数啊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光驱上的步进电机,那些接口卡驱动是不能用的,于是我想用单片机驱动,所以我要知道并口的输出形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光驱上的步进电机,那些接口卡驱动是不能用的,于是我想用单片机驱动,所以我要知道 ...

mach3应该也是通过并口输出一个脉冲就是要走一步。。。如果你是驱动光驱,单片机接到一个脉冲就让光驱动一步啊,像加速曲线什么的都是在MACH3里面设置的。你的距离也是在MACH3里面设置的,里面好像有个设置是每mm要多少转之类的,你根据光驱的每步行程把那个设置好就行了。你看阿莫这个帖子里面讲的MACH3设置,电机调试与安装那个图片,就是设置每单位步数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432124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3应该也是通过并口输出一个脉冲就是要走一步。。。如果你是驱动光驱,单片机接到一个脉冲就让光驱动 ...

MACH3设置好平台走1MM需要多少个脉冲,并口将距离算成脉冲个数传出来(一个孔),我用单片机接受换算一下,再驱动步进电机(4根线)。怎么做到?所以我要知道输出形式,是1S的脉冲个数,还是1MS的脉冲个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MACH3设置好平台走1MM需要多少个脉冲,并口将距离算成脉冲个数传出来(一个孔),我用单片机接受换算一下 ...

晕。。。为什么你一定要单片机换算。。。MACH3根据你设置的每步距离和加速曲线计算好了,直接就是输出一个脉冲动一步电机啊。你只是需要根据你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每步的行走距离算出走一个单位(比如1MM)是多少步,设置到MACH3里就行了。然后MACH3给个脉冲,你就让电机动一步http://www.amobbs.com/thread-4321247-1-1.html
比如说你100步就是1MM,你要走10MM,MACH3就会根据你设置的最高行走速度(比如你设置的是1MM每秒的速度,加速曲线为直线,无加速)给出1000个脉冲,就是1秒100个脉冲了.10秒走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光驱上的步进电机,那些接口卡驱动是不能用的,于是我想用单片机驱动,所以我要知道 ...

什么接口卡不支持光驱上的步进 ?
mach3支持并口的,为什么还要用单片机?
光驱5V驱动 ,接口、驱动板连光耦都可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