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usb驱动冲突呢(已解决)

楼主(2012-12-21):
手头一个usb外设,带hub的,插上电脑,提示未知设备,指定驱动安装的话提示找到驱动,但是设备无法启动,晕,换到xp下正常,卸载掉通用串行总线下的所有设备,鼠标都没的用了,然后重启,正常了,但是系统立马检测硬件自动重装驱动了,外设又挂了,汗。一个一个卸载最后发现是Intel(R) ICH8 Family USB2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 283A的问题,卸载掉它,重启,外设正常,系统自动重装驱动,外设挂掉,尝试过组策略下阻止该硬件安装,重启后不安装,但是有个叹号,外设还是不能用。有谁能帮忙解决的吗?只关闭这一个usb控制器,直接让系统不检测它,先谢过了
汗,重装系统不可能了,装了sp1补丁,好了。。。。。。汗啊

网友:
以前,我同学买的山寨 摄像头 也有这个问题,最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