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 时钟芯片 C语言程序

楼主(2012-12-21):
谁能给一个此芯片的C51完整程序,谢谢拉

网友A:
看着芯片手册写它的驱动程序应该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芯片手册写它的驱动程序应该不难吧

好难,许多专业术语不懂,尤其是应答信号不知怎么写,写驱动程序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B:
网上找的。。自己改下吧。。

/***************************************************************************/
/* DEMO3231.C                                                              */
/***************************************************************************/
#include    <stdio.h>     /* Prototypes for I/O functions */
#include    <DS5000.h>        /* Register declarations for DS5000 */
/************************* bit definitions ****************************/
sbit    scl = P0^0;     /* I2C pin definitions */
sbit    sda = P0^1;
sbit    E = P1^0;       /* DCM LCD module control signal definitions */
sbit    RS = P1^1;
sbit    RW = P1^2;
sbit    CLK = P2^5;     /* DS1267 control signal definitions */
sbit    RSTb = P2^6;
sbit    DQ = P2^7;
sbit    int0 = P3^2;
/**************************** defines *******************************/
#define ADDRTC  0xd0    /* DS3231 slave address (write) */
#define ACK 0
#define NACK    1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tart();
void    stop();
uchar   i2cwrite(uchar d);
uchar   i2cread(char);
void    wr_dsp_dat(uchar);
void    wr_dsp_ins(uchar);
uchar   rd_dsp_ins();
void    hex2asc(uchar);
void    dsp_adj(uchar pos);
void    init_dsp();
void    writebyte();
void    initialize_DS3231();
void    disp_regs();
void    rd_temp();
void    frq_out_tog();
void    init_alrm();
void    comm_init();
/************************* Global Variables ***************************/
xdata   uchar   sec, min, hr, dy, dt, mn, yr;
/**************************** functions ******************************/
void start()        /* --------- Initiate start condition ---------- */
{
    sda = 1;  scl = 1;
    sda = 0;
}
void stop()     /* ---------- Initiate stop condition ----------- */
{
    sda = 0;  sda = 0;
    scl = 1;  scl = 1;  sda = 1;
}
uchar i2cwrite(uchar d)     /* ----------------------------- */
{
uchar i;

    scl = 0;
    for (i = 0;i < 8; i++)
    {
        if (d & 0x80)
            sda = 1; /* Send the msbits first */
        else
            sda = 0;
        scl = 0;
        scl = 1;
        d = d << 1;   /* do shift here to increase scl high time */
        scl = 0;
    }
    sda = 1;    /* Release the sda line */
    scl = 0;
    scl = 1;
    i = sda;
    if (i) printf("Ack bit missing  %02X\n",(unsigned int)d);
    scl = 0;
    return(i);
}
uchar i2cread(char b)   /* ----------------------------------- */
{
uchar i, d;

    d = 0;
    sda = 1;             /* Let go of sda line */
    scl = 0;
    for (i = 0; i < 8; i++)  /* read the msb first */
    {
        scl = 1;
        d = d << 1;
        d = d | (unsigned char)sda;
        scl = 0;
    }
    sda = b;          /* low for ack, high for nack */
    scl = 1;
    scl = 0;

    sda = 1;          /* Release the sda line */
    return d;
}
void    wr_dsp_dat(uchar dat)   /* -------- write one byte to the display --------- */
{
    P0 = dat;
    RS = 1; /* data register */
    RW = 0; /* write */
    E = 1;
    E = 0;      /* latch data in */
}
void    wr_dsp_ins(uchar dat)   /* ---- write one byte to the display instruction ----- */
{
    P0 = dat;
    RS = 0; /* instruction register */
    RW = 0; /* write */
    E = 1;
    E = 0;      /* latch data in */
}
uchar   rd_dsp_ins()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instruction registers ----- */
{
uchar   dat;
    P0 = 0xff;  /* set up for read */
    RS = 0; /* instruction register */
    RW = 1; /* read */
    E = 1;
    dat = P0;
    E = 0;
    return(dat);
}
void    init_dsp()  /* -------- initialize DMC-16207 LCD display ------- */
{
    while((rd_dsp_ins() & 0x80));   /* wait for display */

    wr_dsp_ins(0x38);   /* Set 8-bit data, 2-line display, 5X7 font */
    while((rd_dsp_ins() & 0x80));
    wr_dsp_ins(0x0c);   /* Display on, cursor off, blink off */
    while((rd_dsp_ins() & 0x80));
    wr_dsp_ins(0x06);   /* Entry mode set: increment, no display shift */
    while((rd_dsp_ins() & 0x80));
    wr_dsp_ins(0x01);   /* clear display */
    while((rd_dsp_ins() & 0x80));
    wr_dsp_ins(0x80);   /* move to start of line 1 */
    while((rd_dsp_ins() & 0x80));

    wr_dsp_ins(0x50);   /* Set CG RAM address */
    while((rd_dsp_ins() & 0x80));
    wr_dsp_dat(0x07);   /* write 1st line of custom char to CG RAM */
    while((rd_dsp_ins() & 0x80));
    wr_dsp_dat(0x05);   /* write 2nd line */
    while((rd_dsp_ins() & 0x80));
    wr_dsp_dat(0x07);   /* write 3rd line */
    while((rd_dsp_ins() & 0x80));
    wr_dsp_dat(0x00);   /* write 4th line */
    while((rd_dsp_ins() & 0x80));
    wr_dsp_dat(0x00);   /* write 5th line */
    while((rd_dsp_ins() & 0x80));
    wr_dsp_dat(0x00);   /* write 6th line */
    while((rd_dsp_ins() & 0x80));
    wr_dsp_dat(0x00);   /* write 7th line */
    while((rd_dsp_ins() & 0x80));
}
void    hex2asc(uchar hex)  /* -- convert the upper and lower nibbles to 2 ascii characters -- */
{
    if( ( (hex & 0xf0) >> 4) < 0x0a)
        wr_dsp_dat( ( (hex & 0xf0) >> 4) + 48 );  /* prints 0-9 */
    else
        wr_dsp_dat( ( (hex & 0xf0) >> 4) + 55 );  /* prints A-F */
    while((rd_dsp_ins() & 0x80));

    if( (hex & 0x0f) < 0x0a)
        wr_dsp_dat( (hex & 0x0f) + 48 );
    else
        wr_dsp_dat( (hex & 0x0f) + 55 );
    while((rd_dsp_ins() & 0x80));
}
void    dsp_adj(uchar pos)  /* ------ adjust contrast on LCD display ------- */
{
char    inc;

    RSTb = CLK = 0;         /* initialize for 1st pass */
    RSTb = 1;               /* enable DS1267 */
    DQ = 0;             /* write stack select bit */
    CLK = 1;                /* toggle clk with data valid */
    CLK = 0;

    for (inc = 7; inc >= 0; inc--)   /* write wiper 0 */
    {
        DQ = ((pos >> inc) & 0x01);   /* shift x bits left */
        CLK = 0;            /* toggle clk with data valid */
        CLK = 1;
    }
    for (inc = 7; inc >= 0; inc--)   /* write wiper 1 */
    {
        DQ = ((pos >> inc) & 0x01);   /* shift x bits left */
        CLK = 0;            /* toggle clk with data valid */
        CLK = 1;
    }
    RSTb = 0;               /* reset the 1267 (/RST & CLK low) */
    CLK = 0;
}
void writebyte()    /* ----------------------------------------------- */
{
uchar Add, Data;

    printf("\nADDRESS (hex):");     /* Get Address & Data */
    scanf("%bx", &Add);
    printf("DATA (hex):");
    scanf("%bx", &Data);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Add);
    i2cwrite(Data);
    stop();
}
void    initialize_DS3231() /* ----- set time & date; user data entry ------ */
/* Note: NO error checking is done on the user entries! */
{
    printf("\nEnter the year (0-99): ");
    scanf("%bx", &yr);
    printf("Enter the month (1-12): ");
    scanf("%bx", &mn);
    printf("Enter the date (1-31): ");
    scanf("%bx", &dt);
    printf("Enter the day (1-7): ");
    scanf("%bx", &dy);
    printf("Enter the hour (1-23): ");
    scanf("%bx", &hr);
    /* hr = hr & 0x3f;  /* force clock to 24 hour mode */
    printf("Enter the minute (0-59): ");
    scanf("%bx", &min);
    printf("Enter the second (0-59): ");
    scanf("%bx", &sec);

    start();
    i2cwrite(ADDRTC);   /* write slave address, write 1339 */
    i2cwrite(0x00);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1st clock register */
    i2cwrite(sec);
    i2cwrite(min);
    i2cwrite(hr);
    i2cwrite(dy);
    i2cwrite(dt);
    i2cwrite(mn);
    i2cwrite(yr);
    i2cwrite(0x10); /* enable sqw, 1hz output */
    stop();
}
void    disp_regs() /* --- display date/time on LCD display --- */
{
uchar   age, prv_sec=99;

    while(!RI)  /* Read & Display Clock Registers */
    {
        while(int0);    /* loop until int pin goes low */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0x0f);
        i2cwrite(0);        /* clear alarm flags */
        stop();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0);
        start();
        i2cwrite(ADDRTC | 1);
        sec = i2cread(ACK);
        min = i2cread(ACK);
        hr = i2cread(ACK);
        dy = i2cread(ACK);
        dt = i2cread(ACK);
        mn = i2cread(ACK);
        yr = i2cread(NACK);
        stop();

        wr_dsp_ins(0x80);   /* move to start of line 1 */
        while((rd_dsp_ins() & 0x80));
        hex2asc(yr);
        wr_dsp_dat('/');
        while((rd_dsp_ins() & 0x80));
        hex2asc(mn);
        wr_dsp_dat('/');
        while((rd_dsp_ins() & 0x80));
        hex2asc(dt);
        wr_dsp_dat(' ');
        while((rd_dsp_ins() & 0x80));
        hex2asc(dy);
        wr_dsp_dat(' ');
        while((rd_dsp_ins() & 0x80));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0x10);
        start();
        i2cwrite(ADDRTC | 1);
        age = i2cread(NACK);
        stop();

        wr_dsp_dat(' ');
        while((rd_dsp_ins() & 0x80));
        hex2asc(age);

        wr_dsp_ins(0xc0);   /* move to start of line 2 */
        while((rd_dsp_ins() & 0x80));
        hex2asc(hr);
        wr_dsp_dat(':');
        while((rd_dsp_ins() & 0x80));
        hex2asc(min);
        wr_dsp_dat(':');
        while((rd_dsp_ins() & 0x80));
        hex2asc(sec);

        rd_temp();
    }
    RI = 0;  /* Swallow keypress to exit loop */
}
void    rd_temp()   /* -------- display temperature -------- */
{
char    str[8];
int itemp;
float   ftemp;

    do
    {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0x0e);     /* address of control register */
        start();
        i2cwrite(ADDRTC + 1);   /* send the device address for read */
        itemp = i2cread(NACK);  /* get th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
        stop();
    }   while(itemp & 0x20);        /* wait until CNVT bit goes inactive */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0x11);         /* address of temperature MSB */
    start();
    i2cwrite(ADDRTC + 1);       /* send the device address for read */
    itemp = ( (int) i2cread(ACK) << 5 );
    itemp += ( i2cread(NACK) >> 3);
    stop();
    if(itemp & 0x1000)  itemp += 0xe000;    /* if sign bit set, make 16 bit 2's comp */

    ftemp = 0.03125 * (float) itemp;    /* convert to degrees C */
    /* ftemp = ftemp * 9 / 5 + 32;  /* skip this if you don't want degrees F */

    sprintf(str, "%5.2f", ftemp);

    wr_dsp_ins(0xc9);           /* go to line 2, column 10 */
    while((rd_dsp_ins() & 0x80));
    wr_dsp_dat(str[0]);
    while((rd_dsp_ins() & 0x80));
    wr_dsp_dat(str[1]);
    while((rd_dsp_ins() & 0x80));
    wr_dsp_dat(str[2]);
    while((rd_dsp_ins() & 0x80));
    wr_dsp_dat(str[3]);
    while((rd_dsp_ins() & 0x80));

    wr_dsp_dat(0x02);   /* display programed 3rd char in CG RAM */
    while((rd_dsp_ins() & 0x80));
}
void    frq_out_tog()   /* --- toggle en32khz bit to enable/disable sqw --- */
{
uchar   val;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0x0f);         /* control/status reg address */
    start();
    i2cwrite(ADDRTC + 1);       /* send the device address for read */
    val = i2cread(NACK);
    stop();
    val ^= 0x08;    /* toggle en32khz bit */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0x0f);         /* control/status reg address */
    i2cwrite(val);
    stop();
}
void    init_alrm() /* --- enable alarm 1 for once-per-second --- */
{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7);        /* 1st alarm 1 reg address */
    i2cwrite(0x80); /* mask alarm register */
    i2cwrite(0x80);
    i2cwrite(0x80);
    i2cwrite(0x80);
    stop();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0x0e); /* control/status reg address */
    i2cwrite(0x05); /* enable interrupts, alarm 1 output */
}
void    comm_init() /* ------ reset DS3231 comm interface ------ */
{
    do  /* because the DS3231 I2C interface is active for both supplies */
    {   /*  after a micro reset, we must get the comm into a known state */
        sda = 1;    /* make sure master has released SDA */
        scl = 1;
        if(sda) /* if sda is high, generate a start */
        {
            sda = 0;    /* The DS3231 will recognize a valid start */
            sda = 1;    /*  condition anywhere in a I2C data transfer */
        }
        scl = 0;
    }   while(sda == 0);    /* if the DS3231 is holding sda low, try again */
}
void    main    (void)  /* ------------------------------------------------ */
{
uchar i, M, M1;

    dsp_adj(0x10);  /* adjust contrast on LCD display */
    init_dsp();     /* initialize LCD display */
    comm_init();
    init_alrm();        /* enable alarm */
    disp_regs();

    while(1)
    {
        printf("\nDS3231 build date: %s\n", __DATE__);
        printf("I Init DS3231 S Show temp\n");
        printf("R Read Time   W Write Byte\n");
        printf("F Frq out     D Display adj\n");
        printf("Enter Menu Selection: ");

        M = _getkey();

        switch(M)
        {
            case 'D':
            case 'd':   printf("val: ");    scanf("%bx", &M1);
                    dsp_adj(M1);    break;

            case 'F':
            case 'f':   frq_out_tog();  break;

            case 'I':
            case 'i':   initialize_DS3231();    break;

            case 'R':
            case 'r':   disp_regs();    break;

            case 'S':
            case 's':   rd_temp();  break;

            case 'W':
            case 'w':   writebyte();    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的。。自己改下吧。。

太感谢了,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