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到一块PCI的FPGA板卡,开始整它

楼主(2012-12-21):
板卡相关资料全部上传,整个工程需要研究FPGA板卡程序、板卡驱动开发、板卡测试程序开发,请有经验的朋友指导指导

网友A:
啥板子啊?

网友:
有没有板子的说明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板子啊?

A

赛克隆

网友:
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谢谢楼主。

楼主:
开始学verilogHDL,第一篇7段数码管的控制

网友:
FPGA,好高深的样子

楼主:
一个比较简单的verilog写SPI设备程序
module write_93lc46b(
        clk,
        rst_n,
        spi_out
        );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2:0] spi_out;

parameter T2US = 23'd99; //500kHz
reg[6:0] cnt;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 <= 7'd0;
        else if(cnt == T2US)
                cnt <= 7'd0;
        else
                cnt <= cnt + 1'b1;

reg[8:0] addr;
reg[15:0] data;
reg[5:0] i;
reg rCS;
reg rCLK;
reg rDO;
reg[24:0] spidata;
//下面的写法 SPI的时钟就会变成250kHz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i <= 6'd0;
                rCS <= 1'b0;
                rCLK <= 1'b1;
                rDO <= 1'b0;
                addr <= 9'b101_00000;
                data <= 16'b0000_0000_0000_0000;
                spidata <= {addr,data};
                end
        else
                case(i)
                        6'd0,6'd2,6'd4,6'd6,6'd8,6'd10,6'd12,6'd14,6'd16,6'd18,6'd20,6'd22,6'd24,6'd26,6'd28,6'd30,6'd32,6'd34,6'd36,6'd38,6'd40,6'd42,6'd44,6'd46,6'd48:
                                if(cnt == T2US)
                                        begin
                                        rCLK <= 1'b0;
                                        rDO <= spidata[24-(i>>1)];
                                        i <= i+1'b1;
                                        end
                        6'd1,6'd3,6'd5,6'd7,6'd9,6'd11,6'd13,6'd15,6'd17,6'd19,6'd21,6'd23,6'd25,6'd27,6'd29,6'd31,6'd33,6'd35,6'd37,6'd39,6'd41,6'd43,6'd45,6'd47,6'd49:
                                if(cnt == T2US)
                                        begin
                                        rCLK <= 1'b1;
                                        i <= i+1'b1;
                                        end
                        6'd50:
                                if(cnt == T2US)
                                        i <= i+1'b1;
                        6'd60:
                                if(cnt == T2US)
                                        begin
                                        i <= 6'd0;
                                        addr <= addr + 1'b1;
                                        data <= data + 16'b0001_0001_0001_0001;
                                        if(addr > 9'b101_11111)
                                                begin
                                                addr <= 9'b101_00000;
                                                data <= 16'b0000_0000_0000_0000;
                                                end
                                        spidata <= {addr,data};
                                        end
                        default:
                                if(cnt == T2US)
                                        i <= i+1'b1;
                endcase

assign spi_out = {rCS,rCLK,rDO};

endmodule

以下是testbech
`timescale 1 ns/ 1 ns
module m93lc46b_top_vlg_tst();
reg clk;
reg rst_n;
wire [2:0] spi_out;

m93lc46b_top i1 (
        .clk(clk),
        .rst_n(rst_n),
        .spi_out(spi_out)
);
initial
begin
        clk = 0;
        forever
                #10 clk = ~clk;
end

initial
begin
        rst_n = 0;
        #1000;
        rst_n = 1;
        #5000000;
        $stop;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个比较简单的verilog写SPI设备程序
module write_93lc46b(
        clk,

rCS <= 1'b1;rCS应该为1使能芯片

网友:
不错啊,有空也学习一下。

网友(2013-02-04):
有板子的资料吗 这好像都是芯片资料啦

网友:
板子的实物图呢?

网友B:
资料提供给大家了,大家一起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提供给大家了,大家一起整。。

所有的资料都上了

网友:
有空看看,标记下

网友:
楼主上个开发板的图呗

网友(2013-07-23):
太好了,也学习学习,

网友(2013-12-05):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0189-1-1.html

网友:
刚好看了上面的帖子  就在楼主这里搜到资料了 yeah

网友:
貌似见过这个FPGA的设计~~~~~~~~板子做的也不错~

网友:
驱动和测试程序及FPGA都只是FIFO测试的,没有SDRAM部分呢的驱动、测试及FPGA~~~guolh@163.com

网友(2015-01-24):
好资料啊,这准备搞这个呢

网友:
是用软核产生的吗

网友(2015-03-13):
非常好,正需要呀,

网友:
最近也要做这方面东西:)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怎么样了?

网友:
非常需要,有没有板的图片啊

网友(2015-06-22):
最近我也在研究PCI,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5-08-06):
看成pcie 了

网友:
支持一下,升级有急用

网友(2015-11-15):
mark,准备学习一下

网友(2016-06-25):
楼主不错,下了东西就要支持一下

网友:
这帖子有年头了,还在用cyclone ii

网友:
以前玩过netfpga  也是pcie x4的 那吊吊的玩了一个月项目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