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 的ADC12_A时钟最高能到多少M?

楼主(2012-12-21):
最近调5438A遇到个问题: 用25M的晶振,SMCLK取25M。在ADC12中时钟选择为SMCLK, 不分频(ADC12SSEL=3, ADC12DIV=0), 用采样定时器sample(ADC12SHP=1),参考电压选择AVSS~AVCC(0V~3.3V)。转换的时候出现发现电压大于3.3v/2时,结果和电压是对应的,但电压小于3.3v/2时结果一直为0xFFF的一半。 如果分个频,把ADC12的时钟降到12.5M,结果就正常了,难道ADC12的时钟不能到25m吗?
(25M时,通过延长sample时间,结果还是不对,应该不是sample时间短的问题)

楼主:
没人遇到过?

网友A:
没调试过,不过串口的ad的转换速度好像没有很快的@@@,应该看他的资料吧!!

楼主(2013-03-23):
引用 网友A:
没调试过,不过串口的ad的转换速度好像没有很快的@@@,应该看他的资料吧!! ...

恩,谢谢,解决了,是AD时钟太快了,最快5.4M

网友:
楼主,我遇到一个奇怪现象,就是我用我的开发板5438A的,每次用内部参考电压时都不可以,我用官方例程也试了,也没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请问你电路板上或程序在使用AD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能不能把你调试成功的AD配置程序发一份给我,谢了!我的邮箱是783233967@qq.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谢谢,解决了,是AD时钟太快了,最快5.4M

请问lz这个5.4M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楼主(2013-04-28):
引用 网友B:
请问lz这个5.4M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5438A的PDF上标了,但我试过,时钟快一点也能工作,但数据嘛,就不保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438A的PDF上标了,但我试过,时钟快一点也能工作,但数据嘛,就不保险了…… ...

多谢
找到了

网友C(2013-08-26):
请问一下关于转化的CYCLE时钟周期怎么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关于转化的CYCLE时钟周期怎么选择????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是采样时间的选择吗?这个UM里面的Sample Timing Considerations有说明的,然后根据时间定ADC12CTL0寄存器的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是采样时间的选择吗?这个UM里面的Sample Timing Considerations有说明的,然后根据时 ...

在开发环境里 这个参数的ADC12SHT设置,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开发环境里 这个参数的ADC12SHT设置,存在问题。。。。。。。。。。。

ADC12SHT就是决定采样时间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C12SHT就是决定采样时间的呀

那怎么计算呢,能给个公式么。。。。。。。

网友:
注意,芯片手册上写的是最大的转换速率是200ksps 而实际采样率还包括了采样保持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计算呢,能给个公式么。。。。。。。

不好意思,不常上,才看到。采样保持和转换时序UM上728和729页(28.2.5 Sample and Conversion Timing)有说明的。一次转换的时间就是采样保持时间加上转换时间。 采样保持时间tsample根据外部电路计算(28.2.5.3 Sample Timing Considerations),然后再除以AD的时钟就得到了需要多少个采样保持的周期了,从而确定ADC12SHT的值。大哥你看PDF啊~~    (好久没弄MPS430了,刚翻出来看了下,应该是这样,如果有误还请高人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