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的声音输出太小,输出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12-12-21):
如题,加了功放感觉也没有效果

网友(2013-01-30):
注意看手册,那几个电阻和电容参数。

楼主(2013-03-07):
输出直接经过磁珠、电容滤波接喇叭的

网友:
好像有软件命令可以调节音量的

楼主(2013-06-04):
有两个通道,一个是接32om的喇叭的,一个是接8欧姆喇叭的,一般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