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2V输入的大功率LED驱动器

楼主(2012-12-21):
手头有些LED,3W白光的,这是厂家给的参数

用DC12V/1A的变压器供电,求驱动芯片或者电路

网友:
DC12v 驱动1-3颗 有好多小板 网上都有卖,比较便宜。220V输入的就贵点。
比如CL6807 QX2305,DC的很容易,集成度高几个元件而已,不比220V输入的复杂

楼主:
额.能不能推荐欧美的,最少也来个台系的
中国的真不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能不能推荐欧美的,最少也来个台系的
中国的真不爱用

这个已经很成熟了,你功率小,反正是DIY。

实在要来欧美的我就推荐个LM3404,TI的一个美金左右。

网友A:
XL4005 输入5~32V 5A 最大功率50W
XL4005 DATASHEET
XL4005 负载调整率测试视频
XL4005 PWM 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XL4005 输入5~32V 5A 最大功率50W
XL4005 DATASHEET
XL4005 负载调整率测试视频

这个看上去很爽啊,嘿嘿,5A,厉害厉害.
准备弄几个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看上去很爽啊,嘿嘿,5A,厉害厉害.
准备弄几个玩玩

呵呵,还有个12A的XL4012 TO220封装 80W
想玩我可以给你两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