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8*2矩阵键盘汇编驱动疑问

楼主(2012-12-21):
我发现无论用AVR还是51单片机编写矩阵键盘程序时都仿真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对矩阵键盘的编程思想理解有误,求求解!小弟初学汇编语言,用汇编语言变了一个8*2的矩阵键盘驱动,用扫描法的。但仿真不出结果,望大家围观,改正我的错误。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MOV SP,#60H
     MOV DPTR,#TAB
     MOV P0,#00H
     SETB P2.0
     SETB P2.1
K0:  JNB P2.0,K1
     JNB P2.1,K1
     AJMP K0
K1:  LCALL KEY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ELAYK
     AJMP K1
KEY: NOP
     LCALL DELAY
     MOV P0,#00H
     SETB P2.0
     SETB P2.1
     JNB P2.0,G0
     JNB P2.1,G0
     AJMP LAST
G0:  MOV P0,#0FEH
     JNB P2.0,G1
     JNB P2.1,G2
     MOV P0,#0FDH
     JNB P2.0,G3
     JNB P2.1,G4
     MOV P0,#0FBH
     JNB P2.0,G5
     JNB P2.1,G6
     MOV P0,#0F7H
     JNB P2.0,G7
     JNB P2.1,G8
     MOV P0,#0EFH
     JNB P2.0,G9
     JNB P2.1,G10
     MOV P0,#0DFH
     JNB P2.0,G11
     JNB P2.1,G12
     MOV P0,#0BFH
     JNB P2.0,G13
     JNB P2.1,G14
     MOV P0,#7FH
     JNB P2.0,G15
     JNB P2.1,G16
G1:  MOV B,#00H
     AJMP OUT
G2:  MOV B,#01H
     AJMP OUT
G3:  MOV B,#02H
     AJMP OUT
G4:  MOV B,#03H
     AJMP OUT
G5:  MOV B,#04H
     AJMP OUT
G6:  MOV B,#05H
     AJMP OUT
G7:  MOV B,#06H
     AJMP OUT
G8:  MOV B,#07H
     AJMP OUT
G9:  MOV B,#08H
     AJMP OUT
G10:  MOV B,#09H
     AJMP OUT
G11:  MOV B,#0AH
     AJMP OUT
G12:  MOV B,#0BH
     AJMP OUT
G13:  MOV B,#0CH
     AJMP OUT
G14:  MOV B,#0DH
     AJMP OUT
G15:  MOV B,#0EH
     AJMP OUT
G16:  MOV B,#0FH
OUT:MOV P0,#00H
     SETB P2.0
     SETB P2.1
     JNB P2.0,G17
     JNB P2.1,G17
     AJMP LAST
G17: CALL DELAY
     MOV P0,#00H
     SETB P2.0
     SETB P2.1
     JNB P2.0,KEY1
     JNB P2.1,KEY1
KEY1:LJMP G0
LAST:RET
DELAY:  MOV R6,#08H
DELAY1: MOV R7,#0FAH;40MS
DELAY2: DJNZ R7,DELAY2
        DJNZ R6,DELAY1
        RET
DELAYK:  MOV R4,#10H
DELAYK1: MOV R5,#0FAH
DELAYK2: DJNZ R7,DELAYK2
         DJNZ R6,DELAYK1
         RET
TAB:    DB        03FH;0
        DB        006H;1
        DB        05BH;2
        DB        04FH;3
        DB        066H;4
        DB        06DH;5
        DB        07DH;6
        DB        007H;7
        DB        07FH;8
        DB        06FH;9
        DB        077H;A
        DB        07CH;b
        DB        039H;C
        DB        05EH;d
        DB        079H;E
        DB        071H;F
        END

网友A:
最好加点注释~~~~~~~~~~~

楼主:
ORG 0030H
MAIN:MOV SP,#60H
     MOV DPTR,#TAB
     MOV P0,#00H;P0输出0
     SETB P2.0;p2.0为高
     SETB P2.1;p2.1为高
K0:  JNB P2.0,K1;检查P2.0是否为0,为0跳转到标号为K1的地方
     JNB P2.1,K1;检查P2.1是否为0,为0跳转到标号为K1的地方
     AJMP K0;都为1,等待按键按下
K1:  LCALL KEY;调用键盘扫描程序
     MOV A,B
     MOVC A,@A+DPTR;查表取数码管的段码
     MOV P1,A;显示段码
     LCALL DELAYK;延时一下
     AJMP K1;循环

KEY: NOP;按键扫描子程序
     LCALL DELAY
     MOV P0,#00H
     SETB P2.0
     SETB P2.1
     JNB P2.0,G0
     JNB P2.1,G0
     AJMP LAST;再一次判断是否按了
G0:  MOV P0,#0FEH;行1置0,其余行为1
     JNB P2.0,G1;判断列1是否为0,然后跳转到G1
     JNB P2.1,G2;判断列2是否为0,然后跳转
     MOV P0,#0FDH;行2置0,其余行为1
     JNB P2.0,G3
     JNB P2.1,G4
     MOV P0,#0FBH
     JNB P2.0,G5
     JNB P2.1,G6
     MOV P0,#0F7H
     JNB P2.0,G7
     JNB P2.1,G8
     MOV P0,#0EFH
     JNB P2.0,G9
     JNB P2.1,G10
     MOV P0,#0DFH
     JNB P2.0,G11
     JNB P2.1,G12
     MOV P0,#0BFH
     JNB P2.0,G13
     JNB P2.1,G14
     MOV P0,#7FH
     JNB P2.0,G15
     JNB P2.1,G16
G1:  MOV B,#00H
     AJMP OUT
G2:  MOV B,#01H
     AJMP OUT
G3:  MOV B,#02H
     AJMP OUT
G4:  MOV B,#03H
     AJMP OUT
G5:  MOV B,#04H
     AJMP OUT
G6:  MOV B,#05H
     AJMP OUT
G7:  MOV B,#06H
     AJMP OUT
G8:  MOV B,#07H
     AJMP OUT
G9:  MOV B,#08H
     AJMP OUT
G10:  MOV B,#09H
     AJMP OUT
G11:  MOV B,#0AH
     AJMP OUT
G12:  MOV B,#0BH
     AJMP OUT
G13:  MOV B,#0CH
     AJMP OUT
G14:  MOV B,#0DH
     AJMP OUT
G15:  MOV B,#0EH
     AJMP OUT
G16:  MOV B,#0FH
OUT:MOV P0,#00H
     SETB P2.0
     SETB P2.1
     JNB P2.0,G17
     JNB P2.1,G17
     AJMP LAST
G17: CALL DELAY
     MOV P0,#00H
     SETB P2.0
     SETB P2.1
     JNB P2.0,KEY1
     JNB P2.1,KEY1;判断是否已经松键
KEY1:LJMP G0
LAST:RET
DELAY:  MOV R6,#08H
DELAY1: MOV R7,#0FAH;40MS
DELAY2: DJNZ R7,DELAY2
        DJNZ R6,DELAY1
        RET
DELAYK:  MOV R4,#10H
DELAYK1: MOV R5,#0FAH
DELAYK2: DJNZ R7,DELAYK2
         DJNZ R6,DELAYK1
         RET
TAB:    DB        03FH;0
        DB        006H;1
        DB        05BH;2
        DB        04FH;3
        DB        066H;4
        DB        06DH;5
        DB        07DH;6
        DB        007H;7
        DB        07FH;8
        DB        06FH;9
        DB        077H;A
        DB        07CH;b
        DB        039H;C
        DB        05EH;d
        DB        079H;E
        DB        071H;F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加点注释~~~~~~~~~~~

简单注释了一下,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