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一个USB转无线串口

楼主(2012-12-21):
USB转无线串口说明:
由ATmega8L的软件模拟USB协议(AVR309内核)做了个USB转串口,并且与NRF24L01进行数据交换.
另一方是由STC12C5604AD处理串口与NRF24L01之间的数据交换.
数据传输速度不高,但是可以用于给STC单片机烧写程序.

网友A:
这个还能给STC无线烧写程序?那你这连续波特率至少也要1200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能给STC无线烧写程序?那你这连续波特率至少也要1200吧!不错

是的,可以用于STC无线烧写程序,烧写软件显示下载时使用的是38400的波特率.
至于连续波特率,具体有多大,我也没测,如果只是一边发送\另一边接收,波特率可以高很多.
由于双方都用了两个200字节的队列来处理串口数据,所以短时间的高波特率数据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长时间的高波特率数据,那就有可能会有数据丢失了.

网友:
那还真不错,呵呵山寨一个兄弟你的试试

网友B(2013-01-25):
!楼主啊!真想山寨个玩玩,楼主熔丝位怎样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真想山寨个玩玩,楼主熔丝位怎样写呀??

使用外部12MHZ晶振:0xD9EF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外部12MHZ晶振:0xD9EF

楼主谢谢了~有空山寨个玩玩,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B:
楼主!俺转印的PCB做一次成功,
再次多谢楼主的分享,俺用于电子负载~终于用上了无线嘻嘻!
对了,楼主这贴方便转载到其它论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俺转印的PCB做一次成功,
再次多谢楼主的 ...

恭喜你了
可以转载

网友:
这个我喜欢

网友C:
不错的想法哦。不过也能用LGT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想法哦。不过也能用LGT做吧~?

应该可以, 这个帖子里有LGT的USB应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8343-1-1.html

网友:
对Atmega8的usb模拟部分有兴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 这个帖子里有LGT的USB应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8343-1-1.html

同志那个本来就是我做的……

网友:
还以为是V-USB做的。不过AVR309比V-USB要小不少,^_^~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志那个本来就是我做的……

哦,真巧啊,哈哈,一打开LGT版块就看到了这个帖子。
即然LGT能做V-USB,那就肯定可以做这个“USB转无线串口”了呀。
AVR309与V-USB相比,只是USB核心代码易懂些,速度上应该要慢一些。原因是AVR309是在数据收完之后再进行NRZI解码并去除填充位,而V-USB是在接收数据的同时就进行NRZI解码并去除填充位。(发送数据时二者也是有这样的区别)
《圈圈教你玩USB》这书上有介绍USB转串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真巧啊,哈哈,一打开LGT版块就看到了这个帖子。
即然LGT能做V-USB,那就肯定可以做这个“USB转无线 ...

上次移植CDC失败了,主机的bulk out从机就是没动作。
估计可能还是配置的问题。下一次重新配置下usbconfig.h,然后重写CDC看看

网友D:
楼主可以设置成9600,7,E,1。想用来无线写三菱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移植CDC失败了,主机的bulk out从机就是没动作。
估计可能还是配置的问题。下一次重新配置下usbconfi ...

AVR的V-USB的USB转串口应该没问题,有很多例子,程序有点复杂,太多的#if,我也没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设置成9600,7,E,1。想用来无线写三菱PLC!

这个改一下下位机的程序就行,本人从未用过8数数据位之外的通信,也未使用过校验位。
所以,这位同学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改下程序试试。

网友E: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制作资料。这么好的实用制作实例,收藏仿制个试试,想知道这个无线串口的接收半径有多大?有2米半径范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制作资料。这么好的实用制作实例,收藏仿制个试试,想知道这个无线串口的接收半径有多大 ...

有,室内五米左右能工作

网友F:
一方是由STC12C5604AD与NRF24L01
另一方是由STC12C5604AD与NRF24L01加USB转串口线
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方是由STC12C5604AD与NRF24L01
另一方是由STC12C5604AD与NRF24L01加USB转串口线
可以不? ...

可以,但是会有些限制,单片机需要知道串口线上的波特率。
如果只需要固定的波特率,那就可以把单片机的波特率直接设置好,
如果需要多种波特率,那就需要用某种方法来得知波特率了,比如从串口出现的特定数据、或者直接分析串口线上的波形等。

补充一下,还有一个自适应多种波特率的办法,单片机直接记录串口线的波形数据(以最高波特率3倍以上的频率去采集串口线上的波形)再通过无线模块进行收发,
参考我之前的一个贴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F%E4%B8%B2%E5%8F%A3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是会有些限制,单片机需要知道串口线上的波特率。
如果只需要固定的波特率,那就可以把单片机的 ...

谢谢了,最近在搞无线串口,搞不好只能买成品模块了

网友(2013-03-20):
学习记号备用

网友G:
没有驱动程序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没有驱动程序啊!

没有win7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win7的驱动

WIN7我不熟,系统应该自带了些驱动,不然的话买个新鼠标还得配个驱动光盘?

网友:
挺好的资料 有时间自己做个

网友(2021-02-09):
楼主谢谢了~有空山寨个玩玩,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mega8 + nrf24L01 无线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