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用ULN2803A开关10KHz模拟信号,结果达林顿管的基极...

楼主(2012-12-21):
用LM1875功放芯片输出10KHz的正弦波形,接变压器负载,并通过ULN2803A作开关,同时只有一路通道选通;
2803的控制端是PCF8574扩展IO控制的,且有上拉1K,图中未画全;
运放工作与输出都很正常,但测试中发现2803的基极,即控制极会出现跟信号源频率一样的跳动波形,不知道是从哪里耦合来的,而且把信号源频率降到几十Hz,同样会有类似的跳动波形;
以为是2803的Ib驱动电流不够,把上拉改成100欧,有一点改善,但仍有明显的跳动,所以不能正常控制2803;

百思不得解,这样的控制通知有几十路,几近崩溃,遂来求助是哪里出了问题,望指教,多谢。

网友A:
楼主百思缺少一思。
输入和输出都是对地而言的正弦交流信号。
达林顿阵列 ULN280x 用作接地的选通开关,它只能工作在正电源下。
楼主的应用方案本身就是错误的。
所以,只能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百思缺少一思。
输入和输出都是对地而言的正弦交流信号。
达林顿阵列 ULN280x 用作接地的选通开关,它 ...

您好,有试过信号源只输出在0电平以上,即把offset调上去,即输出只有正,效果是一样的;
或者按您这样讲,是否能在运放输出端串一个二极管呢

网友:
ULN2803的基极的交流信号是从BC结过去的,
如果楼主只能用ULN2803,信号的功率不大,接受开关插入一定的交越失真的话,可以试试我给的图
图中的三极管表示ULN2803内部的一路

网友:
把2803的COM接LM1875的输出试试

网友:
你把2~3米的连接线,换成10cm以下的试试,看是不是线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