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12-22):
关于NRF24L01,许多人都不会觉的陌生。我也是,我以为很简单,在搭电路调试之前。
其实还是挺折磨人的,看了论坛上很多关于NRF24L01的帖子。发现大家在调试过程中或多或少的会遇到一些问题。

我遇到的问题是:写某寄存器,然后读该寄存器,读出来的数据,还是是默认值,怎么折腾也写不进去。

想不通啊。

请哪位高人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
我在有个能正常使用的程序,你看看吧,我在STM8上写的,改下的VirtualSPI.h文件中对应IO操作就行了

网友:
你还没准备发射吗?我觉得这个不太难吧,寄存器神马的官方资料说的很清楚啊

网友:
注意时序,尤其是cs,最好用示波器双通道看下时序跟资料上的时序是否一致,cs要在最后一个数据的下降沿过后才可以跳变

网友:
排除硬件问题,最有可能就是时序问题。或者自己IO配置不对。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
我觉的这程序应该是很成熟的。网上很多版本。我都比较仔细读过。
反复的试了几遍,写寄存器,然后读。
发现就是写TX_FIFO写不进去。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就是这条指令。
把该指令去掉。还是用该函数写地址寄存器,然后读地址寄存器或者其它的寄存器,正确。
再把写TX_FIFO的指令加上,读任何寄存器都是默认值。读FIFO状态,也是空。数据就没写进去。
我很纳闷啊。大家再帮忙想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
我觉的这程序应该是很成熟的。网上很多版本。我都比较仔细读过。
反复的试了几遍,写寄 ...

SPI_Write_Buf
把这个函数的代码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