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网络模块与SPI模块无法同时工作

楼主(2012-12-22):
大家好!小弟现在做了一个LED控制板,与上位机的通信采用网络模块,使用DM9161通过MII接口与AT91SAM7X256相连,点亮LED通过SPI模块实现。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用程序单独点亮LED没有问题,但一旦涉及到与上位机的网络通信,SPI模块几分钟后便再无时钟输出,因此导致黑屏,但网络模块工作正常。如果没有网络模块不与上位机进行网络通信,则LED显示正常。
百思不得其解,还请各位给予指示,非常感谢!

网友:
管脚是否复用?

楼主:
管脚配置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网络模块采用标准MII接口,SPI有专门的模块。现在无法同时工作的问题已经解决:网络模块开启了一个定时器,内部处理函数有两个变量一直累加,导致变量溢出,关闭此 定时器后,程序工作正常。分析很可能是此问题导致的SPI无法正常工作。但后来我把SPI模块寄存器中的模式检测错误位关闭后,发现在开启定时器的情况下程序仍然能够正常工作,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