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V 500K正弦波怎么隔离传送?

楼主(2012-12-22):
如题,什么线性隔离器能达到上面的要求呢?  或者有什么通用的方法呢?

网友A:
变压器,光耦?

网友B:
赞同用变压器

网友C:
镍锌高频磁芯

网友:
有线性光藕

网友:
高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光耦?

胡子叔   推荐个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用变压器

自己绕线?  有具体点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锌高频磁芯

开关电源用的?

网友C:
类似于中波收音机的中频磁芯。如果无功率要求,拆个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于中波收音机的中频磁芯。如果无功率要求,拆个就是了

那种直线的失真大吗?

网友:
光耦 6N137

网友D:
如果你的正弦波失真度比较小可以考虑互感器,如果谐波比较丰富还是用霍尔,或者高速光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正弦波失真度比较小可以考虑互感器,如果谐波比较丰富还是用霍尔,或者高速光耦吧。 ...

互感器不能传输方波吗  ?    霍尔  ?    不太明白   能说说详细吗?

网友D:
你可以自己对比,如果有失真看出来还是不是那个样子的波形。特别是信号有直流偏置,出来零点都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自己对比,如果有失真看出来还是不是那个样子的波形。特别是信号有直流偏置,出来零点都不对了。 ...

哦哦  似乎明白了